[STM32F1] 按键按了灯不灭

楼主(2019-03-04):
IO, pi, GPIO, gp, TI

void EXTI_PC5_Configuration(void);

int main(void)
{
LED_Configuration();
LED1_ON;
EXTI_PC5_Configuration();
while(1)
{

}
}

void LED_Configuration()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EXTI_PC5_Configuration()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ªÆôʱÖÓ***/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EXTI9_5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1;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P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C,GPIO_PinSource5);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EXTI_Line5;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ENABL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void EXTI9_5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5)!=RESET)
{
  GPIO_WriteBit(GPIOB,GPIO_Pin_5,(BitAction)(1-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5)));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5);
}
}

楼主:
PC5连接K1,PB5连接LED1

网友A:
如果你不会配置IO口的工作模式建议别配置直接使用

网友B:
嗯,因为默认的就是双向IO。

网友C:
另外中断模式不会配置也别配置,直接默认的IO功能实现,做好检测功能。

楼主:
请问这个程序如何修改,才能正确。

网友D:
只知道通过FLL可以将内部DCO频率固定在一个相对稳定的频率,
不知道DCO怎么把XT2倍频

网友D:
你写的太抽象了,难以理解。。你看看官方的例程怎么写的吧。

网友E:
你的Key是高电平触发还是低电平,怎么来个低电平判断

网友F:
能进入中断吗

网友G:
这个 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H:
  GPIO_WriteBit(GPIOB,GPIO_Pin_5,(BitAction)(1-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