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ENC28J60发送ARP Request的问题

楼主(2019-03-04):
由于ARP Requeset只有42字节, 所以使用ENC28J60发送的时候, 会自动填充到60字节
这个时候目标主机不回回复ARP Reply, 修改MACON3的填充设置,或是在tx buffer的控制位去掉填充功能, 都无法发送成功, 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这60个字是有什么控制的

网友A:
找到控制填充满60个的地方。

网友B:
为什么会自动填充到60字节?应该会有控制数据长度的方法

网友C:
去官网看看有没有驱动和例子

网友D:
没玩过ARP,只会TCP,U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