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谁了解 电解电容寿命,说说呗

楼主(2019-03-04):
谁了解 电解电容寿命,说说呗

楼主:
看到一些电解电容规格写着2200小时,但不明为何一些LED电源写着好几万个工作小时。这样不是电解电容先挂了吗??

网友A:
是啊,对于电解电容的寿命,到底应如何理解呢?

网友B:
在理想情况下,也就是在电解电容内部构成一个质量守恒的体系下,电解液和正极薄发生化学反应的速度(电解液脂化的反应速度与温度的关系)也就是温度降低10度,寿命增倍的关系,这个关系只是在电解液开发中用来估计电解液的指标,不能用来判定电解电容的寿命

网友C:
嗯,影响点解电容的寿命的因素很多,电解失效的模式因电子展制造厂家不同而不同

网友C:
普通铝电解内部是铝箔+薄膜卷成花卷馍,然后浸入电解液体。
液体会逐渐干涸,电容就over了。

两千小时不至于这么短,可能有条件?

楼主:
哦,我知道比如因密封不好而造成的失效就不能用这个公式计算。

网友D:
对用户来说没有搞清电解的失效原因前用此式计算会造成误判的。

网友E:
就大多数而言密封不良是电解寿命的主要因素!

网友F:
抛开腐蚀爆炸不说,电容器的寿命失效,主要是由于胶塞的密封性能下降,电容器工作发热及环境温度过热导致电解液受热挥发,经过胶塞散逸,电解液减少后造成面积减小导致容量衰减,而且电解液与铝箔接触不充分,导致损耗增加和漏电增大,加剧了失效。

网友G:
那么电解液散逸主要和温度有关系,无数前辈证明了,温度高一些,电解液就挥发的快一些,但是有个前提,电容器上面负荷的大小没有仔细说明,于是就用温升这个来代替,毕竟复合信号的频率、大小不好确定,只能用体现出来的现象做比较。

网友H:
是啊,所以,温升大的电路中,十度法则弄不好就是5度法则

网友A:
温升小的电路,可能是20度法则,要注意看公式。

网友I:
电解电容理论寿命其实很短,很多时候正常使用的电器,也就是三四年的寿命,不过一些质量好的使用个7、8年没问题。我有一台老电脑,用了7年左右吧,才爆了三颗电容。

网友D:
铝电解电容的寿命,厂家有自己的计算公式,基本情况下,比如1000小时品,105摄氏度时,在低于10摄氏度时使用即95摄氏度使用时,使用寿命可以加倍即2000小时。温度对于寿命影响较大,此外还有额定电压值,虽然是额定电压,但是超过额定电压电容也不会立即损坏,而是严重影响寿命。

网友F:
厂家有自己的计算公式的

网友G:
主要影响电解电容寿命的因素有以下几点:环境温度、电压、纹波电流、频率。

网友J:
看了帖子,百度了下。影响电容寿命的原因有很多,过电压,逆电压,高温,急速充放电等等,正常使用的情况下,最大的影响就是温度,因为温度越高电解液的挥发损耗越快。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温度不是指环境或表面温度,是指铝箔工作温度。厂商通常会将电容寿命和测试温度标注在电容本体。

网友K:
1、我们通常说的电容寿命指的是电容的“复合寿命”比如说普通品2.2/400V 8*12MM 2000小时!2000小时 是指产品使用时,温度 105℃ 耐压400V的情况下寿命可达到2000小时!

温度每降低10℃寿命增加2倍!

比如:105℃ 2000小时

         95℃ 4000小时

         85℃ 8000小时

         75℃ 16000小时

         ………以此类推

网友C:
电容寿命影响因素挺多的。最重要一点是电解液的挥发以及电解液和电容内所用其他材质的物理和化学变化速度,这些呢,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电容发热和电容加工工艺。电容发热的决定因素是电容串联电阻。
对于厂商提供的电容寿命是在生产商在标准使用环境下的值。应用在具体环境下还需要很多计算。

网友L:
电解电容寿命分析:

以下均为简要说明,如有不同看法,请直接点评,同时也为众多LED电源制造商找到一个长寿命的理由。哪些地方不对,请多指教!

我们说一个电解的额定寿命多少小时,都是在其额定参数相同的工作环境下的实际寿命。同时也是设计寿命。

主要影响电解电容寿命的因素有以下几点:环境温度、电压、纹波电流、频率。

1、频率,首先请断定,使用的电解电容为高频电解电容。保证在频率一项不影响您电源的实际工作频率。

2、纹波电流:这个参数在电解规格书里可以查到额定的纹波电流,按照电源本身的纹波电流来选用合适的电解。

以上2项要考虑参数的余量,一般按照1.5倍计算足以。

下面是影响寿命的主要参数

3、环境温度:按照目前最普遍的电容寿命估算方法,实际工作温度比电容额定温度低10度,寿命增加1倍的理论。

额定温度105度,而实测温度为65度 105-65=40度 也就增加4倍。我们选用额定1万小时的电解电容,即95度时2万小时,85度时4万小时,75度时

8万小时,65度时16万小时,这16万小时暂时先记在这里。

4、工作电压:我们选用的电解额定为63V,实际工作37.2V,我们可以肯定寿命比额定要长,至于长了多少,我们先不管。

以上参数均为我公司的电解选用原则。

再分析一下电解电容的性能衰减特性。

我们说的一个电解电容的寿命结束了,其实并不是所有功能全部失效,而是开始衰减,直到满足不了电解在电路中所起到的作用。那么我们就要看电解在实际电路中所起到的作用,我先说2种用途,1是在PFC电路中,一个是在电源输出端做滤波使用,当电解性能衰减时,PF值会降低,但是即使降低到0.5(不加PFC电路),电源也是一样在工作,输出电流和电压丝毫不会受到影响。而做在输出端作为处理纹波的情况也是一样,只是输出纹波不断增大而已,而这个纹波对LED的确有很大影响,但是绝对不会立刻使LED失效。

所以,综上说述,我们做电源的要做到以下2点:

1、选用正品知名品牌的电解电容

2、设计电路时,充分考虑实际工作参数与电解参数的余量

网友D:
电解电容的存放是有期限的,超过2年的话在业内基本就算等外品了.不管你原来质量有多好.
而电解电容的使用寿命上,可以根据实际使用的情况来确定.因为其实际寿命和其使用温度,波纹电流,有着密切的关系.
电容的一般寿命是标称温度下1000到3000小时,长寿命的可以到5000小时,当然,这是在85/105度极端温度的寿命,也叫标称寿命,工作温度每下降10度,寿命就翻一倍.比如在55摄氏度下,85度1000小时的电容寿命是8000小时,这是实际寿命.但是实际上会低于计算数值.只低不高.

网友M:
对用户来说没有搞清电解的失效原因前用此式计算会造成误判的

楼主:
结贴了,多谢大家讨论哈

网友N:
这个还真没关注过,学习下。

网友O:
电容的寿命跟电容的工作环境有关

网友:
环境温度过高,超过了电解电容器的最高额定温度,将会使电解电容器中电解液沸腾产生过压将泄压部件产生不可逆转泄压动作造成电解液泄露,使电解电容器永久性的损坏。

网友P:
电解电容器的使用寿命与环境温度的高低有关

网友Q:
流过的纹波电流越大,电解电容器的使用寿命越短。

网友R:
同样的电容器由于实际的使用条件不同,其实际的使用寿命相差悬殊

网友S:
电容器产品90%能可靠地在网上运行20年

网友T:
提升产品的环境温度,通常是温度提高10度,寿命下降一半。

网友U:
电容寿命指的是电容的“复合寿命”

网友V:
电容的寿命保障范围,跟是否对应正确的产品

网友S:
如果在高于其额定电压的电压下连续运行,电容器的实际使用寿命就将大大缩短

网友O:
假若一颗-40~105度,5000小时的电容,所谓的5000小时是说在105度的工作环境下寿命是5000H。

网友R:
电容器介质上的额定工作场强与其它电器相比是比较高的。

网友:
电解电容器的储存和使用温度绝不可超过额定温度。

网友Q:
电力电容器的实际使用寿命一直是广大用户和制造厂共同关心的

网友P:
与纹波电流的大小有关。

网友V:
具体测定的方法就是将电容置于标准测试环境中(电压、温度、适度、波纹等条件),过一定时间后检查失效的数量,然后根据标准计算模型计算。这样的结果虽然不是100%准确,但可以有代表性的反映成批产品的质量。

网友U:
温度每降低10℃寿命增加2倍!

网友T:
可以适当提高电压吗?

网友W:
高电压电解和低电压电解不是一样的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