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只显示特定的列

楼主(2019-03-04):
LCD1602只显示特定的列 其他地方无论写入什么都不显示是怎么回事 毕业设计 求大佬指导

楼主:
在开发板上同样的程序显示的就很全

网友A:
地址或许搞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址或许搞错

什么地址搞错了

网友A:
写入显示数据的地址

网友B:
用什么驱动的

网友C:
难道楼主不看LCD1602的技术资料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开发板上同样的程序显示的就很全

你的LCD接口和开发板一样吗?

楼主:
已经找到问题了 有两个引脚焊短路了 写入的地址都是对的 短路之后两个引脚的电平就互相影响 就产生了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