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干簧继电器的选择方法

楼主(2019-03-04):
在选用继电器时,首先必须了解继电器的各项技术参数与特性,才能够付诸使用,否则将无法保证继电器的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这样会使继电器所控制的电路处于失控状态,严重时会造成许多不必要的损失。继电器触点的类型。继电器的触点类型包括单组触点、双组触点、多组触点、常开式触点、常闭式触点等等,在选用时,应该根据负载电路的需要来选择,而不可盲目地一味追求选择多组触点型的继电器。https://5b0988e595225.cdn.sohucs.com/images/20190304/0ca818b5c720405f8b3c17e6f299bb39.pngSIL RF射频系列-高频干簧继电器继电器的功率。继电器在实际使用时,千万不要将继电器小功率负载的触点并联后再来控制大功率负载电路之中。这是因为继电器触点从断开到闭合所用的时间不可能完全一致,则并联后动作时间短的那组触点将要承受较大的功率负载,因此必然造成这组触点的损坏。继电器的电压与电流。在选择继电器使用时,继电器的额定电压和它的吸合电流值应该满足电路设计需要,即根据驱动电压与电流值的大小来选择继电器的线圈额定工作电压值。若驱动电压和驱动电流值小于<额定电压和额定吸合电流值,则不能够确保继电器的正常工作;如果驱动电压和电流值大于>继电器的技术参数值时,则很有可能造成继电器线圈的烧毁。继电器供电电压性质的选择。继电器分为交流和直流两种,根据它的工作电源情况来该选择是使用交流继电器或者直流继电器。干簧管继电器的触点形式有常开触点(H)和转换触点(Z)两种,控制组别有单组、两组、三组等;它的工作原理非常简单,利用永磁性磁铁或者利用通电线圈产生磁场都能够将它的常开触点动作变换成常闭状态来接通控制电路。一般情况下,干簧管继电器的触点的额定容量都很小,只能够作为控制信号回路的小控制电流。作为控制回路信号使用时,没有额定工作电压参数。

网友A:
活学活用,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B(2020-07-20):
其实干簧管这个东西经常被人所忽视,事实上干簧管用于电流保护是个不错的选择——将一个干簧管塞入空心线圈中,线圈电流达到一定值即可触发干簧管,干簧管触点接合即可发出跳闸或警报信号。这种方法不需要大功率的检测电阻(康铜丝),且结构简单,不需要复杂的隔离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