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定时器主从模式的问题

楼主(2019-03-04):
想要用 stm32的定时器1,定时器2,定时器3,定时器4生成图片中的PWM波,TIM2生成的2MHZ的占空比为50%的PWM波为总触发源,触发生成ICG和SH信号,ICG的下降沿再触发频率为500K的50%的PWM波。大概知道要用到定时器主从模式的知识,但不清楚能不能这样连续触发,想问一下大佬们大概这个要如何实现?

网友A:
定时器还分主从?

网友:
PWM中断,在中断里触发。

网友B:
在定时器1中即可实现。如果采用多定时器,其实并不准确,容易产生偏差。

网友C:
真心不太理解楼主所表述的需求.

网友D:
按理说可以 但是时许上会有小幅度的偏移

网友E:
理论上可以连续触发

网友F:
在中断函数里进行处理就行吧

楼主:
谢谢大家 ,已经做出来啦,用的是主从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