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值不正确,为啥

楼主(2019-03-04):
TMS320F240局部变量赋值不过去是怎么回事,ADD429是外部地址,ii是局部变量,ii=*(ADD429)。仿真时,ADD429地址内容是正确的,即*(ADD429)值正确,而ii值不正确,为啥

楼主:
你是要读取外部存储器的值吗

网友A:
数据格式匹配吗?

楼主:
就是ADD429外部存储器的地址,ii是局部变量,语句是ii=*(ADD429);*(ADD429)的值是我设想的值,但ii的值和*(ADD429)的值不相等

楼主:
是的,*(ADD429)的值与设想的值是一样的,,但ii的值不正确,我很奇怪,ii=*(ADD429),值怎么会不一样呢

楼主:
这个应该没问题,就是读的时候,有时候ii的值和*(ADD429)的值相等,有时候不相等

网友B:
这个看下你的编译软件的,有时候是编译软件不支持的

网友C:
看一下你的等式左右两个变量定义是否一致

楼主:
以前都是用这个软件,我现在是有时候正确有时候不正确

网友D:
哪儿啊?我怎么没有找到。。。

网友E:
数据格式不匹配??

网友F:
用c语言都是可以的

网友F:
不支持直接赋值吗?

网友G:
使用的CCS编译环境吗

网友H:
指针使用的有问题吧

网友I:
是内部自己定义的寄存器吗?

网友J:
ii值读取了什么数据了?

网友I:
单步调试看看数值是怎么变换的

网友H:
看不出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网友G:
使用valatile定义一下

网友J:
*(ADD429)是不是改变了了?

网友K:
仔细研究下取址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