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制造展示] [21 IC DIY秀]+硬件板卡实现人脸标注

楼主(2019-03-04):
    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它企图了解智能的实质,并生产出一种新的能以人类智能相似的方式做出反应的智能机器,该领域的研究包括机器人、语言识别、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和专家系统等。人工智能从诞生以来,理论和技术日益成熟,应用领域也不断扩大,可以设想,未来人工智能带来的科技产品,将会是人类智慧的“容器”。人工智能可以对人的意识、思维的信息过程的模拟。人工智能不是人的智能,但能像人那样思考、也可能超过人的智能。
     TensorFlow™是一个基于数据流编程(dataflow programming)的符号数学系统,被广泛应用于各类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算法的编程实现,其前身是谷歌的神经网络算法库DistBelief。
   人脸识别,是基于人的脸部特征信息进行身份识别的一种生物识别技术。用摄像机或摄像头采集含有人脸的图像或视频流,并自动在图像中检测和跟踪人脸,进而对检测到的人脸进行脸部识别的一系列相关技术,通常也叫做人像识别、面部识别。人脸识别属于目标检测中的分类与标记。
   下面将以某板卡为硬件载体(本人只讲解相关过程,绝不打广告),将 Tensorflow 直接转化为硬件上可直接进行人脸标注。
   大家如果觉得不错,欢迎大家留言支持!

                                                             最终效果图:

@dirtwillfly :嗯
你学的人工智能专业?

楼主:
准备工作:

一、操作环境准备:
1、下载并安装虚拟机vbox或vmware虚拟机(自己使用的是vbox6.0.2)。
2、下载ubuntu镜像文件(根据自己的电脑配置,选择合适的ubuntu镜像文件,自己的电脑是win7 64位的,因此下载的是ubuntu16.04)
3、在虚拟机上vbox上安装ubuntu16.04系统。
注:硬件环境配置比较简单,百度、谷歌都有详细的安装教程,按着步骤一步步操作即可。
二、ubuntu中常用命令
查看文件: ls –al
创建/编辑文件:vi filename
查看文件内容:cat filename
统计文件词数据:wc filename
复制文件:cp file1 file2
重命名文件:mv file1 file2
删除文件:rm file1 file2
主目录:cd ~
查看当前路径:pwd
创建目录:mkdir dir_name
删除目录:rmdir dir_name
改变所在目录:cd dir_name
重命名目录:mv dir1 dir2
查看当前活动进程:top
显示当前进程:ps
关闭/杀死程序:kill -7
更改文件权限:chmod
查看磁盘占用情况:df
查看目录占用情况:du
下载:wget url
解包:tar zxf FileName.tar
打包:tar czf FileName.tar DirName

楼主:
板卡上实现人脸标注
一、安装docker-ce
开发环境基于LinuxUbuntu)和docker镜像。XX提供两种训练模式的容器,分别有基于GPU的版本和基于CPU的版本。自己使用的为虚拟机,只能在CPU环境中进行训练,因此我们只需要安装docker-ce软件包即可。
1、打开ubuntu操作系统,ctrl+alt+t打开linux终端命令
在终端中输入下命令安装docker-ce:
sudo apt-get remove docker docker-engine docker.io
sudo apt-get update
sudo apt-get install apt-transport-https \
                     ca-certificates     \
                     curl                \
                     software-properties-common

curl -fsSL https://mirrors.ustc.edu.cn/docker-ce/linux/ubuntu/gpg | sudo apt-key add -

sudo add-apt-repository \
       "deb [arch=amd64] https://download.docker.com/linux/ubuntu \
    $(lsb_release -cs) \
       stable"

sudo apt-get update
sudo apt-get install docker-ce
二、安装容器文件
1、由于自己的电脑用的虚拟系统,所以安装CPU 版本的容器文件
命令如下:
  1. sudo docker run --name plumber -dti brucvv/plumber:cpu_1.2
2、容器下载完成之后,使用如下命令进入容器:
  1. sudo docker exec -ti plumber bash
进入容器后,默认目录为/app,可以使用ls命令 查看容器中的文件 如下图所示:
三、算法模型训练
1、 数据转换
本步骤将用户输入的原始图像及标注,转化为Tensorflow框架使用的record数据格式,
本例子是对19张包含人脸的图片及标注文件做转换。
运行完成后在目标目录会生成三个文件,xxx为数据库名
xxx.recordxxx.INFOxxx.json三个文件
/app/detection目录下输入以下命令进行算法训练:
  1. script/1_run_convert.sh
如下图所示:

2使用Tensorflow框架进行模型训练在路径/app/detection下运行,
脚本运行命令如下:
  1. script/2_run_training.sh

如在虚拟机中运行,此过程可能需要6个小时左右,由于代码中没有给出训练步数,当loss降低到0.5左右时,退出进程即可(ctrl+c命令)

本实例中只提供19张训练图像,仅仅用来测试总体流程。
训练的19个样本图片如下:
如下示例输入测试图像,进行网络推演,在输出图像中标出检测出的目标框,并在框的左上角标出对应类别的index。

网友A:
鸟哥打算拿什么板子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鸟哥打算拿什么板子跑啊?

ai板卡有很多,我不打广告,依据爱好选择

网友A:
引用 楼主:
ai板卡有很多,我不打广告,依据爱好选择

可以的

网友B:
来看看,希望可以用上

网友C:
GPU版本的是不是 牛批些?用1080TI的显卡了

网友D:
电脑安装了Ubuntu18,不需要安装安装虚拟机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看看,希望可以用上

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U版本的是不是 牛批些?用1080TI的显卡了

gpu会更好的,cpu 训练非常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脑安装了Ubuntu18,不需要安装安装虚拟机了吧

不需要了 ,直接在主机上运行 更好

网友A(2019-04-07):
引用 楼主:
不需要了 ,直接在主机上运行 更好

TensorFlow支持 在window上运行

网友E:
虽然看不懂,但是还要支持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