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怎么有时有输出,有时没有输出?

楼主(2019-03-04):
在用STM8S103开发产品,用PD2做为TM2_CH3通道输出

把AF1在IAR里打开了,怎么有时有输出,有时没有输出?

楼主:
这个AF1打开标志!

网友A:
短路了吧

网友B:
这是硬件电路出问题了,只要有正常的时候就是软件没有问题的。

网友C:
换成Keil试试,IAR有时候不好用

网友C:
搞错了,貌似Keil不支持STM8,不好意思。。。

网友D:
可能你的程序写的就是这样的结果。

网友E:
是不是在别的地方进行了误操作了

网友F:
AF1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