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命名规则谁给讲一下?

楼主(2019-03-04):
MSP430的命名规则谁给讲一下?

网友A:
去网上查了一下,发现都是10年前的东西了.......不靠谱

楼主:
谁能说一下,比如MSP430F 2013IN,都代表了什么意思——最后那个IN我大概理解,代表封装的意思吧?

网友B:
如果能给个通用性的表格那就更好了。

网友C:
去TI的官网 上面有解释

网友D:
以前产看430产品都是看手册,没大注意过名字
今天算是见识到了

网友D:
应该是封装,或者是温度范围之类的,下他的芯片资料看看吧

网友E:
型号命名规则:数字、字母含义

网友F:
关于MSP430单片机的命名的,上边的分享知识是冰山一角的。

网友G:
应该在选型的时候学习一下

网友H:
介绍产品选型之前,首先需要了解 MSP430单片机的型号

网友G:
一般都是选择常用的产品。

网友F:
在选型的时候很有用的

网友H:
MSP430F和G呢?

网友I:
看看这个图片就有相应的资料。

网友J:
芯片手册上一般都会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