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教DCDC 电源模块输出先放大电容还是小电容

楼主(2019-03-04):
DCDC电源模块的输出想放置1大1小两个电容。大电容用来虑低频干扰,小电容迎来虑高频干扰,那么是先放置大电容还是先放置小电容呢?
1. 由于电容的ESR和ESL,大电容和小电容对不同频率的干扰信号的阻抗不同,
   小电容的对于高频干扰信号的阻抗更小。
2. 电容相当于蓄水池,那么小电容相当于小蓄水池,那么低频的信号会不会向小蓄水(小电容)池里面加水。
    如果低频的信号能往小蓄水池(小电容)加水,那么会不会影响小蓄水池对高频信号的蓄水能力。

网友A:
蓄水池的原理难于理解。你可以想象成模块输出为直流信号,低频信号,高频信号叠加在一起,同时加载在线路。电容越小,高频阻抗越小,阻抗小就短路了,流不去下一级,所以不会有影响。大电容分析思路一样

网友A:
这只是打电容寄生电感也大,所以高频阻抗是感性,等效阻抗大,滤不了。蓄水池比喻,应该是针对储能电容,对于滤波电容,我觉得用两根进出循环水管比喻更容易理解,电容相当于两条水管中间的一个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蓄水池的原理难于理解。你可以想象成模块输出为直流信号,低频信号,高频信号叠加在一起,同时加载在线路。 ...

那么先放大电容还是先放小电容应该怎么理解呢。对于水管的进出也是能理解。

网友B:
其实。。。。。没什么差别。。。

网友A:
一个容值固定的电容,只能滤除自己谐振点附近的感染频率。比如1F的大电容,如果频率足够低,他也滤除不了,形象地理解就是你把它和一个电阻并联,你加一个周期是1分钟的正弦波,如果不考虑漏电流,电阻端得到的波形和没加电容,是同一个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容值固定的电容,只能滤除自己谐振点附近的感染频率。比如1F的大电容,如果频率足够低,他也滤除不了, ...

感谢,您这种解释方法我觉得很形象很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没什么差别。。。

嗯,一般来说问题都不大。但是把问题放大了要纠结这个点了,总要以理服人。
@Power0088的解释实际上是回到了电容模型的复阻抗公式上,
只不过他的解释让我突然特别能接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一般来说问题都不大。但是把问题放大了要纠结这个点了,总要以理服人。
@Power0088的解释实际上是回 ...

但是他搞反了。。。谐振点要避开的。。。

网友C:
电容并联使用基本策略:
一,储能类:大容量近动点,比如开关电源的输入先小后大,输出先大后小;主要考虑因素纹波电流
二,滤波类:小容量近动点,比如IC的VCC电容,先大后小;主要考虑因素阻抗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并联使用基本策略:
一,储能类:大容量近动点,比如开关电源的输入先小后大,输出先大后小;主要考虑 ...

非常感谢。
这个电容使用基本策略能不能详细一点。
或者您推荐一下看看什么**或者什么书,能更好理解您说的那两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是他搞反了。。。谐振点要避开的。。。

谢谢老师提醒,在二姨网,你说的没一句我都仔细想了,确实受益匪浅。您说的我说反了,应该是说电阻应该和电容串联,测量电容两端波形吧。我仔细想了一下,电容如果不接串联电阻,就应该是按正弦波等效内阻,如果正弦波内阻和线路等效电阻和电容ESR都无穷小(都忽略),那谐振频率将会无穷高,可得出大电容也不能滤除低频。

网友D:
我的理解是滤波电容要考虑电容的去耦半径,而小电容去耦半径比大电容小就需要更靠近输出端

网友E:
不是应该小电容更靠近芯片嘛?
就是说波动不论从哪里过来,都要先经过小电容然后再到大电容;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这个电容使用基本策略能不能详细一点。
或者您推荐一下看看什么**或者什么书,能更好理解您 ...

最好最权威的资料是电容厂家的设计指南!!!!!
1,电容简单的等效模型是C+ESL+ESR
2,通常电解电容容量越大,ESR越小,ESL越大,承受纹波电流越大
3,电流流经阻抗最小路径
4,大电流,PCB走线电阻不能忽略;高频纹波电流PCB走线电感不能忽略
5,解EMC辐射的时候,高频路径面积要最小
滤波电容为什么多颗大小容量并联,为什么IC的VCC滤波电容要先大后小,小的靠近IC电源脚,
看电容的阻抗特性,过长的PCB布线电感在高频下会使小电容的滤波能力大打折扣,甚至丧失滤波能力;
同时,不贴近IC脚,高频环路面积也大,带来更严重的辐射问题,参看下图1,图2,图3。

储能电容为什么大电容靠近动点,开关电源的输入电容先小后大,输出电容先大后小,
储能电容回路往往伴随较大的电流,如果有高频开关,还有高频大的纹波电流(纹波电流是电容寿命的关键因素),
纹波电流会形成纹波电压,会在电容的ESR上产生大量的热,大电流情况,PCB布线电阻也不能忽略,
多颗电容并联,靠近开关节点的电容会流过更大的纹波电流,如果小电容靠近开关节点,纹波电流超出额定值,很容易挂掉,然后大电容纹波电流增加,温升加剧,恶性循环输出电容寿命严重缩短,
开关电源中,大的dv/dt,di/dt,EMI问题严重的多,大电容靠近开关节点,让开关节点的母线电压更稳,减小高频回路也有利于解EMC辐射问题(注意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噪声频率,往往还会就近并小容量瓷片电容),参看下图4,图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