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上这些标志位用来做什么?

楼主(2019-03-04):
IFG1 &= ~WDTIFG;

while(!(IFG1 & WDTIFG);

IFG1 &= ~WDTIFG;
液晶显示上这些标志位用来做什么?

网友A:
为了清除看门狗的中断吧

网友B:
液晶的控制也很重要的
这个是控制液晶的工作的?

网友C:
WDTIFG这是看门狗中断标志吧

网友D:
只看这几句不好仔细分析啊,大概是和看门狗有关系

网友E:
MSP430看门狗定时器中断标志位

网友:
用到IFG标识位

网友F:
WDT_A作为内部计数器的中断

WDTIE  WDTIFG

网友G:
WDT中断标志位:WDTIFG

网友H:
/延时1000ms吧

网友I:
把你所有的代码上传看看

网友J:
WDTIFG 是設置在SFR系列暫存器中

网友K:
看门狗定时器用来防止程序跑飞的。

网友L:
/*看门狗中断标志*/

网友M:
重启只能是由WDTIFG和KEYV导致

网友K:
WDTIFG 置位的两种情况:在看门狗模式下发生看门狗溢出。

网友E:
中断产生的时候,CPU会自动进入相应的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J:
MSP430F2系列07-WDT

网友:
当IFG置位了,表示有中断来了

网友I:
这个判断不出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F:
用于在程序跑飞时触发系统复位的装置

网友H:
WDTCTL = WDT_ADLY_1000; //1000ms是不是有这个呢?

网友G:
位于SFRIFG1.0

网友M:
看门狗中断标志WDTIFG可以自动复位

网友L:
WDTIFG在进入中断后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