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阵键盘 问题

楼主(2019-03-04):
用两个for用uint嵌套,延时都不够;12864串口打点,在单片机内部扩展了1024个字节的数组后,再改变字节,改变数据,改变数据多了,显示乱码

网友A:
没试着改改别的?

楼主:
两个时钟改为800k都ok了   。。。。悲催呀

网友B:
没看懂楼主的意思,难道时钟慢了能处理的问题,快了反而解决不了了?

网友C:
我想你的键盘扫描,应当可以通过定时器去做吧,定一个100ms,在定时器的中断里面读,应当可以了吧

楼主:
嗯是的  一般弄程序  就直接把时钟设在8M上   键盘和12864有时候跟不上

楼主:
是的啊   把时钟改为800k就可以了

网友D:
改下定时器的设定值不就可以了

网友E:
进行键盘扫描的话,延时太快了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B:
矩阵键盘怎么设计的?

网友F:
没必要为了适应低速外设而降低主频时钟,可以用定时器处理

网友G:
矩阵键盘跟你这个快慢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使用的是什么单片机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两个时钟改为800k都ok了   。。。。悲催呀

这个800k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I:
没有看懂楼主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J:
扩展了1024个字节使用的什么芯片呢

网友K:
12864串口打点这个代码?没有明白

网友L:
两个for用uint嵌套的速度不够吗

网友M:
很多的芯片都是外部拓展的sdram吧

网友N:
矩阵键盘 问题也没描述清楚呢。

网友O:
内部扩展了1024个字节的数组怎么扩展的

网友N:
楼主把代码上传看看,可能有问题

网友G:
你说的这个是什么程序呢?

网友M:
显示乱码是你的写入的数据不对吧

网友:
是msp430的单片机吗?

网友L:
是键盘代码无法扫除是哪个阿健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嗯是的  一般弄程序  就直接把时钟设在8M上   键盘和12864有时候跟不上

改变时钟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K:
楼主使用的是矩阵键盘吗?

网友I:
把你的代码上传看看是什么

网友J:
访问的地址是不是不够长呢/

网友O:
内部的代码有问题的,重新设置吧。

网友P:
键盘反应慢

网友D:
上个电路图看看怎么个问题。

延时多长时间,会不会太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