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行引导的程序放在数据空间

楼主(2019-03-04):
5402,这个dsp并行引导的程序放在数据空间,可是这个空间最大为32k,现在我的程序超过了32k

楼主:
而且怎么试都不行

网友A:
TMS320C5402上电后将首先检查MP/MC引脚的状态,若该脚为低电平,说明DSP被设置为微计算机模式,从片内ROM的0FF80h地址开始执行程序。

网友A:
在TMS320C5402的0FF80h地址处,存放着一条跳转至0F800h处执行DSP自引导装载(Bootloader)程序的指令。

网友B:
当TMS320C5402的Bootloader程序时,它将会按HPI装载模式→串行EEPROM装载程序→并行装载模式→标准串行口装模式→I/O口装载模式的顺序循环检测,以决定执行哪种启动模式。

网友C:
对以TMS320C5402为核心的数字信号处理系统来说,并行引导装载模式是最适用的。

楼主:
TMS320C5402的并行引导装载模式是将程序代码从外界存储器所对应的DSP数据导域区中加载到片内DARAM中。

楼主:
采用并行装载模式对程序进行加载国时,要根据并行装载的格式来配置Flash的程序数据存储空间。

网友D:
对DSP不是很熟,一起学习下。

网友A:
你的代码应该是存储到了外扩flash中了吧    你可以用GPIO等进行扩展

网友E:
采用并行装载模式对程序进行加载,要根据并行装载的格式来配置Flash的程序数据存储空间

网友F:
5509这个怎么样

外部存储空间怎么引导的?

网友G:
那么就更换MCU的吧,,其他方式不稳定的。

网友B:
想并行引导的不容易操作的

网友H:
这个设计的没用过的,,可以下去试下的

网友I:
试试并行引导装载模式

网友J:
空间适配的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