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求助!关于CN3063的问题

楼主(2019-03-04):
没有接电池的时候D5常亮,D4闪烁。接上手机后D4常亮,D5熄灭,表示充电完成,跟预期结果正好相反是怎么回事呢。空载输出电压4.2V

网友A:
1、接上手机?口误?
2、确定两个LED不有搞反?

网友B:
可能LED焊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接上手机?口误?
2、确定两个LED不有搞反?

确实翻了。。这个不能直接冲手机吧,手机应该是需要5v这个4.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LED焊反了。。。??

确实。。。这个能充手机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这个能充手机吗

手机需要5V供电,或者更高电压(支持快充的话)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翻了。。这个不能直接冲手机吧,手机应该是需要5v这个4.2v?

虽然你真的很爱学习,但是真的要认真点,不然真的学不好,4.2V是直接冲手机锂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你真的很爱学习,但是真的要认真点,不然真的学不好,4.2V是直接冲手机锂电池的。 ...

吸取教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你真的很爱学习,但是真的要认真点,不然真的学不好,4.2V是直接冲手机锂电池的。 ...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