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0000

楼主(2019-03-04):
(无正文)

网友A:
用直接操作地址是可以的,  不知道你的问题发生在什么地方
你可以先试试不用宏, 直接写地址指针

网友B:
while(1){
//      LED1=~LED1;
     *GPADAT_A |= 0x0001;
     DELAY_US(50000);//延时过少,才50ms
     *GPADAT_A &= 0x0000;
      //此处需要延时
}

楼主:
引用 网友B:
while(1){
//      LED1=~LED1;
     *GPADAT_A |= 0x0001;

网友C:
TI的那一套文件    你跟踪一下    最终都是在直接操作地址   只是通过结构体等让操作更方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