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FREERTOS 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2019-03-04):
请问 大家, 使用freertos 定时了一个10ms 的定时器,周而复始的!

10ms 到执行一个函数,

如果这个函数非常长非常多的事要做,10ms 后还没做完,请问下一个10ms 到来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

网友A:
不会放弃 CPU, 继续干没有干完的事情
不过你这样的情况, 说明任务划分有问题哪, 得重新划分,  操作系统就是为了让复杂的系统转化成若干简单的任务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放弃 CPU, 继续干没有干完的事情
不过你这样的情况, 说明任务划分有问题哪, 得重新划分,  操作系统就是 ...

谢谢你!
你的意思 再把这件事切成一小块一小块,每个小块再定义一个定时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
你的意思 再把这件事切成一小块一小块,每个小块再定义一个定时器? ...

是的,  再把费时间的任务切成多个短小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