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ISP下载找不到设备

楼主(2019-03-05):
各位,N76E003想要下载时候,发现ISP找不到设备,确认下了bootloaer,确认从UART0启动,确认硬件连线都对,就是找不到设备,连不上

楼主:
一直卡在设备检测上

网友A:
看看是电脑的哪个串口。你这显示24号,肯定有问题吧

楼主:
换了串口工具好了,我估计是不是波特率不适配

网友A:
那有可能是那个串口工具有问题。

网友B:
一般我会用一套靠谱的,先测试,然后上这个被测试对象。

网友C:
嗯,数据线有时候就会影响这个

网友D:
检查配置位是否有从LDROM BOOT起来。
及LDROM是否有烧ISP 代码

楼主:
跟串口工具有关,ft232的怎么操作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