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SFP

楼主(2019-03-05):
请问各位大神,我以前的板子是STM32 + DP838348 + RJ45,
现在需要用SFP模块,请问用什么方案?
在线。。。。。。。

网友A:
更换其它带FX的PHY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换其它带FX的PHY

非常感谢

网友B:
SFP模块 是什么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FP模块 是什么呀

GBIC(Gigabit Interface Converter的缩写),是将千兆位电信号转换为光信号的接口器件。GBIC设计上可以为热插拔使用。GBIC是一种符合国际标准的可互换产品。采用GBIC接口设计的千兆位交换机由于互换灵活,在市场上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SFP (Small Form-factor Pluggable)可以简单的理解为GBIC的升级版本

网友B:
非常感谢热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