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traLibrarian 导出allegro封装出错

楼主(2019-03-05):
在使用UltraLibrarian 导出allegro封装出错!如图所示!求大神解决

这是生成的.bat文件:
cd %~dp0
cd %~dp0
@echo off
setlocal ENABLEDELAYEDEXPANSION
Set scriptDir=%cd%
Set skillScriptPath=!scriptDir:\=/!
@echo skill load "%skillScriptPath%/builder.il" > builder.scr.txt
@echo skill changeWorkingDir "%skillScriptPath%" >> builder.scr.txt
for %%g in (*.xml) do (
@echo skill LB_createFootprint "%skillScriptPath%/%%g" >> builder.scr.txt
if exist %%~ng.step (
@echo scriptmode +i +n >> builder.scr.txt
@echo step pkg map >> builder.scr.txt
@echo setwindow form.pkgmap3d >>  builder.scr.txt
@echo FORM pkgmap3d stplist %%~ng.step >> builder.scr.txt
@echo FORM pkgmap3d rotation_x 0 >> builder.scr.txt
@echo FORM pkgmap3d save_current >> builder.scr.txt
@echo FORM pkgmap3d done >> builder.scr.txt
@echo setwindow pcb >> builder.scr.txt
@echo save  >> builder.scr.txt
@echo fillin yes >> builder.scr.txt
))
@echo exit >> builder.scr.txt
@echo Creating footprints..
START /W "" "allegro" -s builder.scr.txt
Rem exit
exit

网友A(2019-04-14):
兄弟问题解决了么,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很郁闷

网友B:
allegro 不是安装在默认路径导致的,知道怎么修改bat 里面的路径最好了,或者把生成的文件都放到allegro 安装路径下面 在点击bat 就可以了

网友B:
彻底解决方法:编辑.bat 文件,地址改一下;如我的allegro安装地址替换后,START /W "" "C:\cadence\Cadence_SPB_17.2-2016\tools\bin\allegro" -s builder.scr.txt,验证ok,还有疑问可以留言或者加qq:568432285

网友C(2020-10-09):
据说把allegro快捷方式放到这个目录下也可以。。。。
不过为啥我的bat文件和这里的内容差别很大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