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433弹簧的选择

楼主(2019-03-05):
大家好,项目使用了433模块,要求通信距离150m左右(街道环境),越远越好吧。之前用的陶瓷天线,测试发现有点扯,这玩意根本不能用于远距离通信,几十米的距离就趴窝了(没做阻抗匹配,不会),,,后来又试了弹簧天线发现效果还可以,但是尺寸有点大19.5cm,线径0.6的,我想问问各位大神有没有尺寸小点(15cm左右最好)性能更强的弹簧天线呢?ps:弹簧天线是躺着平行于板子放的。

网友A:
同一个频点,大致上是常规天线尺寸越大,极限通信距离越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个频点,大致上是常规天线尺寸越大,极限通信距离越远。

确实是越大越好但空间有限制,能不能通过增加线圈直径来提高性能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越大越好但空间有限制,能不能通过增加线圈直径来提高性能呢?

弹簧天线的线径确实能影响天线的增益,可能会影响通信距离,非可视环境还是比较复杂的,要想增加通信距离,如果天线首先,增加功率效果会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弹簧天线的线径确实能影响天线的增益,可能会影响通信距离,非可视环境还是比较复杂的,要想增加通信距离 ...

功率和灵敏度不能变了

网友C:
其实信号最好的还是1/4波长天线垂直摆放;螺旋 都一样,高增益方向性强,低增益,方向性弱

网友D:
1、首先板子要远离PCB板,特别是PCB板有铺地的地方。

2、我们之前用的天线也是比较简单的弹簧,尺寸大概是:长30mm,直径3mm。我们用此天线做的产品发射距>200米。

3、后面我还是喜欢用PCB板天线,就是用PCB板铜箔做天线,效果也能达到第2点提到的弹簧天线的效果。

网友E:
能不能通过增加线圈直径来提高性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1、首先板子要远离PCB板,特别是PCB板有铺地的地方。

2、我们之前用的天线也是比较简单的弹簧,尺 ...

PCB天线有这么猛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通过增加线圈直径来提高性能呢?

能不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PCB天线有这么猛的吗

不相信?

我之前也是看到霍尼韦尔的产品这样搞的。

网友F:
为什么不用485传输距离,空旷环境1公里,有涉及到物联网硬件产品的可以联系我哦,从事RFID行业9年,公司具有研发生产实力。同时也可互相交流学习。QQ303507813

网友G(2019-08-06):
我们的433弹簧天线,可以免费调试,调试后的天线阻抗完全匹配,可以确保天线性能完全发挥,有需要的联系我,WX 180 2801 6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