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怎么用JLink擦除加密过的芯片

楼主(2019-03-05):
GD32E230怎么用JLink擦除加密过的芯片?

网友A:
加密芯片的复位引脚也接到JLINK上(这样仿真器就可以识别加密过的MCU), 烧写选择里面选择ERASE ALL 然后选择烧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密芯片的复位引脚也接到JLINK上(这样仿真器就可以识别加密过的MCU), 烧写选择里面选择ERASE ALL 然后 ...

试了一下用IAR不需要接RST脚就可以识别到加密的芯片并擦除,不知道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擦除的。
板子、下载器之类的接口都是照着之前ST的来,只用了四线,最好能够保持接口不变。

网友B:
这个擦除的时候要注意数据的保护的

网友C:
这个要借助专门的擦除软件的进行操作

网友D:
用jflash好像是可以的,具体可以看软件帮助,但是貌似jflash只能用jlink,GD应该有相应的串口下载和擦除软件的吧

网友E(2019-04-30):
可以使用J-FLASH除,也可以使用GD的ISP工具通过串口擦除

网友F:
最好用gd-link,支持性好。

网友G:
查看Jflash    安装目录,里面有一个带unlock的 exe.可以试试。

网友H:
可以找我,我有小软件可以擦除,上次就是这个问题搞了好久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用IAR不需要接RST脚就可以识别到加密的芯片并擦除,不知道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擦除的。
板子、下 ...

RESET即便不引出去,也可以弄1个2.54焊盘孔在那,只有好处 没坏处哦。

网友I(2020-08-26):
引用 网友H:
可以找我,我有小软件可以擦除,上次就是这个问题搞了好久

你好,小工具可以分享一下吗,邮箱 kalay1995@163.com

网友:
j_flash好像不支持GD32E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