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频就是频率

楼主(2019-03-05):
拍频就是频率,其是拍信号功率频率中的成分之一。

拍频可以被感知,当然也可以被测量

理解拍频无需高深的知识,中学那点基础就可以。下面给个关系式。

楼主:
注意上面的红字部分。

功率是个极为常用的物理概念,如果功率都不知道,转行吧。

网友A:
把《费恩曼物理学讲义》照片贴出来,当个幌子而已,其实根本没有读懂,甚至多数章节没读过。
《费恩曼物理学讲义》可是专门用一章篇幅讲“拍”。

网友B:
线性叠加两个频率产生“拍频假象,但不产生额外的频率。下图为线性叠加 1000Hz和1100Hz ,“拍频”为100Hz,但不会看到100Hz的功率/能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性叠加两个频率产生“拍频”假象,但不产生额外的频率。下图为线性叠加 1000Hz和1100Hz ,“ ...

看“信号”频谱当然看不出来,要看功率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性叠加两个频率产生“拍频”假象,但不产生额外的频率。下图为线性叠加 1000Hz和1100Hz ,“ ...

“线性叠加两个频率产生“拍频”假象”

功率变化频率,那可不能认为是“假象”。

网友B:
把谱图的纵坐标换为dBV看看,这算功率谱还是频谱?再说功率谱和频谱连频率分量都会变吗?

刚写了个帖子,只开了个头,还没写完,与此有点相关,非线性失真之互调失真(IMD)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谱图的纵坐标换为dBV看看,这算功率谱还是频谱?再说功率谱和频谱连频率分量都会变吗?

“把谱图的纵坐标换为dBV看看,这算功率谱还是频谱?”

不是功率谱。

“再说功率谱和频谱连频率分量都会变吗?”

是的。

注:“功率谱和频谱”应理解为“功率谱和信号频谱”。

网友B:
那你画个上面的1000Hz + 1100Hz信号的你自定义的功率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画个上面的1000Hz + 1100Hz信号的你自定义的功率谱来看看?

功率谱,信号平方就可求得。

另,功率谱可不是我定义的。

网友B:
我相信你仅仅是一时失误,但不能误导观众。两个单频信号线性相加能产生额外的频率:拍频?!

你二楼的公式左右的确相等(右边那个平方写法不合常规,这里就不计较了),仅此而已。但你用那个公式做谱分析,是将两个信号非线性混合(线性相加再取平方)后的信号做谱分析,早就不是原信号的幅度谱或功率谱了。

顺便说下,幅度谱与功率谱纵坐标就差个平方关系,若取对数,一个用20Log(), 10Log(),图上是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相信你仅仅是一时失误,但不能误导观众。两个单频信号线性相加能产生额外的频率:拍频?!

“两个单频信号线性相加能产生额外的频率:拍频?!”

注意,我说的是功率。

“顺便说下,幅度谱与功率谱纵坐标就差个平方关系,若取对数,一个用20Log(), 10Log(),图上是一致的。”

不是那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相信你仅仅是一时失误,但不能误导观众。两个单频信号线性相加能产生额外的频率:拍频?!

可能我用“功率谱”有所不妥,应该理解为对功率(信号平方)的谱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相信你仅仅是一时失误,但不能误导观众。两个单频信号线性相加能产生额外的频率:拍频?!

对合成信号功率的分析可以发现干涉和衍射现象,其实拍就是此类现象之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相信你仅仅是一时失误,但不能误导观众。两个单频信号线性相加能产生额外的频率:拍频?!

1000Hz与1100Hz等幅信号叠加,输出信号的瞬时功率的频谱如下图所示,不仅有100Hz成分,还有2000Hz、2100Hz、2200Hz成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000Hz与1100Hz等幅信号叠加,输出信号的瞬时功率的频谱如下图所示,不仅有100Hz成分,还有2000Hz、2100Hz ...

你可是个狠角儿

网友C:
信号的功率谱与信号功率的幅度谱是两回事,

网友B:
两个频率f1和f2线性相加,可表示为:

如果对x(t)采样可得x(n),再做DFT或者FFT,可得X(n)。若对X(n)的各频点的实部和虚部取模,得幅度谱;若对X(n)的各频点的实部和虚部取模的平方得功率谱。

如果对x(t)^2来做上述谱分析,就完全不是原来那个信号了。了解信号的频谱成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要滤波就得基于那些真实存在的频率成份。

解释“拍频”可用上面式(2),就是将信号看作低频f1-f2对高频f1+f2的调幅。例如:f1= 1001 Hz, f2=1000Hz,该合成信号既可看作1001Hz和1000Hz的线性叠加(式1),也可看作1Hz对2001Hz的调幅(式2)。但是二者的频谱成份一致(幅度谱,功率谱....)。

现实中的声波干涉、水波干涉或者信号合成等都是线性叠加。但当系统存在非线性时,输入两个单频信号,的确会出现真实的“差频”(还有“和频”)成分,比如 CCIF2 IMD互调失真就是专门测量两个相近频率的差频(二阶互调失真项,比如19000Hz与20000Hz的差频为1000Hz)的。可参考由网上飞()所写全球首发原创作品 非线性失真之互调失真(IMD)测量(还没写完)。

谢谢xukun977提醒,更正上面一句话:

“...解释“拍频”可用上面式(2),就是将信号看作低频f1-f2对高频f1+f2的调幅。例如:f1= 1001 Hz, f2=1000Hz,该合成信号既可看作1001Hz和1000Hz的线性叠加(式1),也可看作1Hz对2001Hz的调幅(式2)。但是二者的频谱成份一致(幅度谱,功率谱....)..."

应为:

“...解释“拍频”可用上面式(2),就是将信号看作低频(f1-f2)/2对高频(f1+f2)/2的调幅。例如:f1= 1001 Hz, f2=1000Hz,该合成信号既可看作1001Hz和1000Hz的线性叠加(式1),也可看作0.5Hz对1000.5Hz的调幅(式2)。但是二者的频谱成份一致(幅度谱,功率谱....)...”

公式写对了,描述漏掉了那个1/2。

公式推导完全正确(和差化积)。黑字部分“既可看作1001Hz和1000Hz的线性叠加,也可看作1Hz对2001Hz的调幅”描述错了。红字部分改过来,描述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频率f1和f2线性相加,可表示为:
如果对x(t)采样可得x(n),再做DFT或者FFT,可得X(n)。若对X(n)的各频 ...

你所给的式子针对的是信号幅度完全没问题,当初论述拍频时就采用过。但若换个角度,从功率看,可以发现那个拍频确实存在,其反应了信号功率的变化规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频率f1和f2线性相加,可表示为:
如果对x(t)采样可得x(n),再做DFT或者FFT,可得X(n)。若对X(n)的各频 ...

提到“滤波”,那是对信号幅度的滤波,自然必须考虑信号幅度。其实,信号功率和信号幅度不是线性关系,所以不可能在一个线性框架下考虑和分析。

至于你所说的非线性失真和交调,那也是考虑信号幅度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两个频率f1和f2线性相加,可表示为:
如果对x(t)采样可得x(n),再做DFT或者FFT,可得X(n)。若对X(n)的各频 ...

你没看清楚他的小心思。

他满脑子都是(f1-f2),所以千方百计得弄出个f1-f2来。

这个玩意刚好是众里寻他千百度需要的:

你这个是正宗的,但里面有个1/2,不知玄机的会误以为的拍频是(f1-f2)/2,形式上看着不像,所以大师放弃了

我们是多年老战友,他的小心思我一清二楚。

剩下的就是圆谎,说你这个也对,我那个也对,本质上相同的,所以咱们都有面子,皆大欢喜的结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000Hz与1100Hz等幅信号叠加,输出信号的瞬时功率的频谱如下图所示,不仅有100Hz成分,还有2000Hz、2100Hz ...

你对所谓“瞬时功率”做的谱分析结果是对的,谱图看起来不咋地,也许谱分析参数选择有点小问题,我做的长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没看清楚他的小心思。

他满脑子都是(f1-f2),所以千方百计得弄出个f1-f2来。

谢谢提醒。我一激动,我自己放的1/2都没看到。我更正了一下。楼主二楼的公式我晃了一眼,鉴于楼主的数学能力,我选择信了,惭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对所谓“瞬时功率”做的谱分析结果是对的,谱图看起来不咋地,也许谱分析参数选择有点小问题, ...

恩,因为我使用cooledit搞的,它分析频谱会强制加窗,你的应该是没有加窗的吧,而且你是线性刻度,我的是对数刻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谢谢提醒。我一激动,我自己放的1/2都没看到。我更正了一下。楼主二楼的公式我晃了一眼,鉴于楼主的数学 ...

你用波形演示另一个问题!

楼主说拍频可以测量!怎么测?

一方面如果给出最终波形,那么人眼直接观察波形起伏,当然可以凭直觉判断!

另一方面如果已知两个产生拍频的信号,经过数雪云算当然能算出包络的频率!

但是要是让软件自己判断,是不是就难了?因为这个不一定是频率!

网友F:
有一个问题,dft在模拟电路里面怎么实现?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有一个问题,dft在模拟电路里面怎么实现?

用窄带滤波器选频,当然概念上并不对应,只是效果类似,而且要很多组滤波器不实用,除非你要用模拟滤波器做三组高中低频率的音频LED柱。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用窄带滤波器选频,当然概念上并不对应,只是效果类似,而且要很多组滤波器不实用,除非你要用模拟滤波器 ...

窄带滤波器是dft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窄带滤波器是dft么?

肯定不是拉,D 是离散的意思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肯定不是拉,D 是离散的意思

哦,那就换一种问法,傅立叶变换计算某一频点的值,在模拟电路怎么实现?

网友F:
其实你们搬出FFT是什么意思?我搬出DFT的模拟实现是什么意思?大家都很清楚。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哦,那就换一种问法,傅立叶变换计算某一频点的值,在模拟电路怎么实现? ...

      模拟电路里面可以实现乘法器和积分器,也可以实现某一频点的定幅值正弦波,你对应一下公式吧,应该可以做出来,但是呢,不实用太复杂

@雪山飞狐D :啊。。。。。。
@不起眼 :全傅里叶要个虚数,通信里面的有IQ信号,手机射频IC可能会有这部分的实现
呵呵,。。。。。。
@雪山飞狐D :呵呵,不过是两个分量,你说能行否?
@不起眼 :就是你要的频点的正弦频率,只能做实数形式的傅里叶变换,带虚数不知道是否可行
实现一定幅值正弦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用波形演示另一个问题!

楼主说拍频可以测量!怎么测?

要测那个拍频,只有解调了,方法很多。

1. 下面是1000Hz+1100Hz(或者50Hz调制1050Hz)的解调例子

(1)调幅波的数字解调 (基于希尔伯特变换)
     100Hz拍频就出来了。希尔伯特变换解调算法可参考
抖晃率(Wow and Flutter)测试

(2)调幅波的数字解调 (基于全波整流+低通滤波500Hz)
         100Hz拍频也出来了。

2. 下图可解释为什么“拍频”为调制频率的2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恩,因为我使用cooledit搞的,它分析频谱会强制加窗,你的应该是没有加窗的吧,而且你是线性刻度,我的是 ...

我上一楼的贴子用的横坐标和纵坐标都是对数,也没出现明显的频谱泄漏情况,我用的是Kaiser 6。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功率谱,信号平方就可求得。

另,功率谱可不是我定义的。

功率谱不是信号幅度取平方后再做幅度谱/或功率谱求得的,而是先对信号本身做谱分析再在频域对各频率分量取幅度的平方求得的。功率谱与幅度谱的频率分量是完全一致的。如果要自定义一个功率谱必须采用别的名字,不能沿用大家通识的名字。后来你在此贴"功率谱分析..."换了个名字,叫“瞬时功率谱分析”。

很可惜,那个名字早已被别人用掉了,而且已经用来70多年,已经成为大家通识的名字(IPS, Instantaneous Power Spectrum),常用于时频分析。定义如下:

以下这两个特点可看出上面定义是相当优美的。

关键是上面的定义与目前信号与系统的各种分析是成为一体的,不矛盾的,频谱分量不会改变。

所以你自定义的瞬时功率谱要另取名了。我不反对自定义某种概念来解释一些物理现象,这是研究领域搞创新的常有做法。但它必须是能比现存的理论更好地解释该现象。线性相加的两个单频产生的“拍”现象,只需用前述的幅度调制来解释,此解释不产生任何新的频率。而采用你的“瞬时功率”做谱分析,产生了一堆新频率,既不能很好解释“拍”现象,也误导观众以为线性系统产生了新的频率,误导观众对常规功率谱的认知,造成幅度谱与功率的严重对立(两种谱的频率成分不一致,那人耳究竟是以听到的幅度为准还是功率为准)。前面的分析已经给出,1000Hz + 1100Hz线性混合只有1000Hz和1100Hz,如果是声波,听起来就像100Hz幅度调制1050Hz。如果按你自定义的“瞬时功率谱”分析,有四个频率:100Hz, 2kHz, 2.1kHz, 2.2kHz 。我还真试听了一下,我完全没听到2kHz, 2.1kHz, 2.2kHz,而我听到的1050Hz在你的“瞬时功率谱”里却没有。这说明你自定义的“瞬时功率谱”不能很好解释这个物理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谱不是信号幅度取平方后再做幅度谱/或功率谱求得的,而是先对信号本身做谱分析再在频域对各频率分量取 ...

功率谱(密度),就是对平均功率作谱密度“分配”,按那个信号和相应傅里叶变换的能量公式为依据。

通常,我都称之为功率谱密度。而这次,由于考虑功率瞬时值的“谱分析”,所以随口说了“功率谱”。

你指出后我仔细考虑了一下,然后就有了那个附加帖子。建议仔细品味一下那个帖子的味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谱不是信号幅度取平方后再做幅度谱/或功率谱求得的,而是先对信号本身做谱分析再在频域对各频率分量取 ...

关于功率的频率,建议思考一下简谐波(譬如单相市电)功率的频率。

有一个所谓的频闪,相关频率应该可以叫“闪频”吧。市电50Hz,“闪频”则是100。

本来想就频闪问题,以及功率谱密度概念,写个帖子的。相关问题应该非常有意义,但实在是没空静下来写这个帖子,所以就搁置了。以后再说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功率谱(密度),就是对平均功率作谱密度“分配”,按那个信号和相应傅里叶变换的能量公式为依据。

通常 ...

这个跟功率谱还是功率密度谱没关系,两者只是一个简单的比例关系而已,不改变任何频率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跟功率谱还是功率密度谱没关系,两者只是一个简单的比例关系而已,不改变任何频率分量。 ...

这么跟你说吧,功率谱(密度)就是将信号的平均功率按信号频谱分配,如此自然就与信号频谱“形似”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么跟你说吧,功率谱(密度)就是将信号的平均功率按信号频谱分配,如此自然就与信号频谱“形似”了。
...

你这个实际是功率的功率谱。
       抱歉!没仔细看,要是你没FFT,就是我错。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功率谱不是信号幅度取平方后再做幅度谱/或功率谱求得的,而是先对信号本身做谱分析再在频域对各频率分量取 ...

    这个是此人老毛病的,随便张口就来个自定义,都习惯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么跟你说吧,功率谱(密度)就是将信号的平均功率按信号频谱分配,如此自然就与信号频谱“形似”了。
...

讲句实话,开始我以为你一时失误才弄出这些错误,我现在发现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讲句实话,开始我以为你一时失误才弄出这些错误,我现在发现不是....

不好意思,我已经把相关的“关键词”几乎都说了,再往细了说就该写篇**了。

我特意写了个附加帖子,估计你也没看明白。

算了,若你愿意分享你的见解的话,再讨论吧。

网友B:
我已经说了,“功率谱”和“瞬时功率谱”已经是专用名词了不能乱下定义。楼主作为国内最著名的电子类网站21IC的学术带头人,尤其要谨慎。大张旗鼓地开坛讲经“功率谱分析...”,却完全不是大家约定成俗的功率谱概念,用幅度取平方后做谱分析就是功率谱?这正好是初学者最容易犯的错误,你这不是把童鞋们往坑里带吗?

我给你的那个对“瞬时功率做的谱分析”取个名字吧,在时域叫“总瞬时功率随时间变化曲线”,为啥我要放“总”字,因为瞬时功率在前面介绍的Instantaneous Power Spectrum的定义中已经按信号的频率庖丁解牛地分开考虑了。在频域应按Manbo的叫法,叫瞬时功率的幅度谱,或“不起眼”的叫法,瞬时功率的功率谱。至于你的这个瞬时功率的幅度谱要怎样来解释“拍”频问题,目前我只看到你总算是按Xunkun997说的,找到一个拍频成分,问题是剩下的那三个频率怎么解释?人耳究竟是按功率来听音,还是幅度来听音,因为你已经把二者对立起来了。

不要再提什么功率密度谱与功率谱的区别啥的,不知道的还以为有多大差别,难道你想说这两个谱的频率成分不同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窄带滤波器是dft么?

模拟电路的滤波器的特性通常是每倍频程下降/上升多少多少分贝,因此在低频端其频率分辨率较高,而高频端频率分辨率叫小,而DFT/FFT的频率分辨率是均匀的。所以与FFT窄带谱分析相对比的,还有倍频分析(octave analysis),它在低频端分辨率高,高频端分辨率低,与模拟的滤波器接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说了,“功率谱”和“瞬时功率谱”已经是专用名词了不能乱下定义。楼主作为国内最著名的电子类网站21 ...

先明确两个概念:

1)我说的功率谱密度就是通常的(平均)功率谱,其形似信号频谱。

2)我前面说的“功率谱”实际是指瞬时功率频谱(前面已经说明过)。至于别人是否已经用了这个名字不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说了,“功率谱”和“瞬时功率谱”已经是专用名词了不能乱下定义。楼主作为国内最著名的电子类网站21 ...

明确了这两个概念后,我想了解你的观点:

1)拍频是不是频率?

2)拍频与信号功率是否有关?

3)如果有关,那是个什么关系?

楼主:
我想,上面那几点如果你能把观点阐明的话,问题也就清楚了。没必要多费口舌。

网友H:
请教一下, 拍频 是做什么用的?   应用在哪里?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说了,“功率谱”和“瞬时功率谱”已经是专用名词了不能乱下定义。楼主作为国内最著名的电子类网站21 ...

虽然我看不太懂,但你的字最多,又感觉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功率谱不是信号幅度取平方后再做幅度谱/或功率谱求得的,而是先对信号本身做谱分析再在频域对各频率分量取 ...

1、听不到2kHz的拍,不代表就没有2kHz的拍,比如10kHz与12kHz混合,不管是功率说、非线性说还是调制说,都应该存在2kHz的拍,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你还是会几乎听不到这个2kHz的拍;

2、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就是拍频和音频实际上并不是同一种感觉,或者说它们并不是被同一个种感官细胞所感应,人对拍频与对音频的频率响应有交集,而且这两种感觉都是由声音引起,所以人有没有可能把这两种感觉混淆了?如果是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2kHz的拍频你听不到,但是你可以听到2kHz的音频,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瞬时功率的频谱中没有的1050Hz却可以被听到;

3、很简单的,你把1000Hz与1001Hz混合,就知道1Hz的拍频是什么感觉了,看看它是不是与音频是同一种感觉;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已经把相关的“关键词”几乎都说了,再往细了说就该写篇**了。

我特意写了个附加帖子,估 ...

大师,我帮你写**:

5秒种,写完了。

网友C:
如果确定拍频与音频是两种感觉,那么“非线性”还一定是感受拍频的重要原因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讲句实话,开始我以为你一时失误才弄出这些错误,我现在发现不是....

人家上面已经非常委婉的“澄清”了,你就不要再追究了。

超出教科书和百度百科范围的知识,建议不要讨论了,讨论不出来啥。

楼主:
引一个相关帖:

功率,一个不仅是知道,而是该懂的概念
https://bbs.21ic.com/icview-2633536-1-1.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确了这两个概念后,我想了解你的观点:

1)拍频是不是频率?

1. 拍频是不是频率?
答:两个信号线性叠加后不产生任何新的频率成分,包括所谓的“拍频”。“拍频”不存于与课本定义的、大众共识的信号的幅度谱、功率谱、功率密度谱、瞬时功率谱(IPS)以及笼统的说法“频谱”中。切记切记!!!

2. 拍频与信号功率是否有关?
答:拍频由信号本身的频率组成决定的。当信号中含两个单频信号的线性叠加时,拍频可从叠加后幅度随时间变化的包络线看出。幅度取平方可得功率,因此也可从功率随时间变化的包络线看出。

3. 如果有关,那是个什么关系?
答:见2)

@maychang :再说一遍,“拍频”不存在于功率谱中,切不可误导观众,大学基本课程。
“拍频”不存于与课本定义的、大众共识的信号的幅度谱、功率谱、功率密度谱、瞬时功率谱(IPS)以及笼统的说法“频谱”中 “拍频”恰是存在于“功率谱”中。

网友E:
引用 网友B:
1. 拍频是不是频率?
答:两个信号线性叠加后不产生任何新的频率成分,包括所谓的“拍频”。“拍频”不存 ...

检波等能把包络检测出来的电路,属于非线性电路,非线性电路可以产生新的频率。
所以这个能不能检测到,和原来实际存在与否,关系不大,起码不是直接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听不到2kHz的拍,不代表就没有2kHz的拍,比如10kHz与12kHz混合,不管是功率说、非线性说还是调制说, ...

“1、听不到2kHz的拍,不代表就没有2kHz的拍,比如10kHz与12kHz混合,不管是功率说、非线性说还是调制说,都应该存在2kHz的拍,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你还是会几乎听不到这个2kHz的拍;”

这个涉及线性系统与非线性系统的理论问题。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两个信号的线性叠加,不是在讨论两个信号的非线性混频问题,因此信号中不会出现所谓的“拍频”。但如果对信号的幅度做平方、三次方、四次方等非线性操作,当然会涌现出一批新的频率。

不反对楼主尝试从总瞬时功率随时间变化的曲线,以及把该曲线变换到频域分析,问题是楼主需要提供一整套对“拍”现象的解释方案,而不是只在其中找到了那个“拍频”,其他的新出现几个频率不能忽视掉吧,得有个说法。

前面提到的幅度调制说已经充分解释了“拍频”问题,且不与现行理论冲突。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检波等能把包络检测出来的电路,属于非线性电路,非线性电路可以产生新的频率。
所以这个能不能检测到, ...

是的。谢谢补充这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是的。谢谢补充这点。

能量信号,功率信号这一节课程里面有一个先做自相关,然后再做傅立叶变换的运算方式,不知到这个运算结果是否跟包络有关联,课本上也没有一个具体实例,自相关的延迟到底该怎么取也没有详细说

网友J:
拍频是一种调制波,也是一种频率信号,是否是独立的频率信号呢?要放在现代滤波器的架构上分析,而非在数学上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拍频是不是频率?
答:两个信号线性叠加后不产生任何新的频率成分,包括所谓的“拍频”。“拍频”不存 ...

明白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听不到2kHz的拍,不代表就没有2kHz的拍,比如10kHz与12kHz混合,不管是功率说、非线性说还是调制说 ...

1、10000Hz与10001Hz混合可以感受到1Hz拍,而10000Hz与12000Hz混合感受不到2kHz的拍,这个差别跟线性与否有关系吗?

2、很简单地可以提一个说法,比如:感应拍频的感官细胞对高频不敏感,这样就只能感应到低频拍而感应不到高频拍了,就像眼睛可以感应低频闪烁(<100Hz)而难以感受高频闪烁(>100Hz),

3、通过什么实验才能验证“功率说就是在凑答案,而非线性说和调制说就不是”呢?

没完没了,扯不完的,不如去看连续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10000Hz与10001Hz混合可以感受到1Hz拍,而10000Hz与12000Hz混合感受不到2kHz的拍,这个差别跟线性与否 ...

这些问题,牵涉到生理学,容后慢慢讨论,这一帖是说不完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1、10000Hz与10001Hz混合可以感受到1Hz拍,而10000Hz与12000Hz混合感受不到2kHz的拍,这个差别跟线性与否 ...

     维纳-辛钦定理 定理指出:宽平稳随机过程的功率谱密度是其自相关函数的傅立叶变换。
做的是自相关而不是信号的平方

网友G:
引用 网友B:
“1、听不到2kHz的拍,不代表就没有2kHz的拍,比如10kHz与12kHz混合,不管是功率说、非线性说还是调制说 ...

     我提不严格的说法:AM调制的”包络“实际上波形是不连续的,是高频信号的峰值点,人为的划线链接起来,高频信号峰值”点数“足够密集,通过二极管检波和RC低通滤波,实际上这个”包络“就形成连续的波形了,就能人为感知。
     而相近频率的,这个”包络“,点与点之间非常稀疏,人耳的感知就不是那么直观说可以听到了,至于H的主题,的确可能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G:
维纳-辛钦定理 定理指出:宽平稳随机过程的功率谱密度是其自相关函数的傅立叶变换。
做的是自相关而 ...

不管是功率说、非线性说、调制说还是自相关说,怎么设计实验验证到底谁靠谱?如果没有实验能验证,请你们不要那么盲目自信说别人是错的、是忽悠,好吗,别扯没用的,浪费时间,不如回家抱老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不管是功率说、非线性说、调制说还是自相关说,怎么设计实验验证到底谁靠谱?如果没有实验能验证,请你们 ...

    请看我在70楼的不严格分析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能量信号,功率信号这一节课程里面有一个先做自相关,然后再做傅立叶变换的运算方式,不知到这个运算结果 ...

自相关是信号与自身卷积,量纲上就是功率。周期信号的循环自相关跟它自己的波形长相一致。

[再看了一遍你提的问题,补充一下]:
时域卷积就等于频域乘积,就相当于对信号幅度谱取平方,成为功率谱(注意:这个跟在时域取平方再做幅度谱是两码事,前者才叫功率谱,后者虽然是用功率做幅度谱,但不是功率谱,楼主已经改称为功率频谱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两个频率f1和f2线性相加,可表示为:
如果对x(t)采样可得x(n),再做DFT或者FFT,可得X(n)。若对X(n)的各频 ...

问题是:恰巧是HP推导的这种情况用功率谱是不合适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模拟电路的滤波器的特性通常是每倍频程下降/上升多少多少分贝,因此在低频端其频率分辨率较高,而高频端 ...

其实我的意思是,如果不经过一个非线性过程,你无法提取峰值。

       就是说DFT中隐含着一个参考信号对信号乘积的过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10000Hz与10001Hz混合可以感受到1Hz拍,而10000Hz与12000Hz混合感受不到2kHz的拍,这个差别跟线性与否 ...

1、10000Hz与10001Hz混合可以感受到1Hz拍,而10000Hz与12000Hz混合感受不到2kHz的拍,这个差别跟线性与否有关系吗?
答:客观测量域是线性的。而客观测量域向主观感受域(听感、视觉等)的映射不是线性的。人耳对幅度/功率/能量的波动的时间分辨率不高,折算成频率大约10Hz~20Hz吧,如果这个波动频率过高,就变成音调了。就是说“拍频”低于这个门限值,人耳的感觉是一个低频调幅一个高频,高于这个门限值就变成双音频信号了。人耳也不能区分靠得非常近的两个单频信号。

2、很简单地可以提一个说法,比如:感应拍频的感官细胞对高频不敏感,这样就只能感应到低频拍而感应不到高频拍了,就像眼睛可以感应低频闪烁(<100Hz)而难以感受高频闪烁(>100Hz)
答:赞同。

3、通过什么实验才能验证“功率说就是在凑答案,而非线性说和调制说就不是”呢?
答:前面实测已经证明人耳没有感受到功率波动的高频成分(大约二倍于载频)为音调,感受到的是调幅波的载频为音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拍频是一种调制波,也是一种频率信号,是否是独立的频率信号呢?要放在现代滤波器的架构上分析,而非在数学 ...

“现代滤波器的架构” ---   一定需要数学的。

网友K:
功率说就是在凑答案
,这是老抽经常运用的方式,也叫作“打哪儿指哪儿”
其实这个问题不算太难解,只是“拍不一定是频”以及“拍就是频”这类极简题目,令人不得不费解。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自相关是信号与自身卷积,量纲上就是功率。周期信号的循环自相关跟它自己的波形长相一致。

[再看了一遍你 ...

维纳-辛钦定理

网友B:
再说一遍,基本常识:
两个信号线性叠加后不产生任何新的频率成分,包括所谓的“拍频”。“拍频”不存于课本定义的、大众共识的信号的幅度谱、功率谱、功率密度谱、瞬时功率谱(IPS)以及笼统的说法“频谱”中。切记切记!!!大佬们切不要乱搅合。

@nethopper :稍后讨论。另外,“拍”的波形和调幅波形是两回事,虽然形状非常相似。
@maychang :都对,HWM都认了
第一句正确,后一句不对。

网友B:
实在没想到一个如此简单的常识被搅到如此混乱,严重误导观众!!!

网友B:
已经说了N遍,“功率谱”不是功率的谱。

@maychang :你所谓的这个应该叫“功率的傅里叶分析” ,学术名本人未找到,只是工程上可以这样分析,但是不能混用专业名词,功率谱是个专门定义,不能套用
@nethopper :“上百年”?说少了。傅立叶于1822年提出,二百多年了。
@maychang :现在你还想定义“功率谱”,太晚了,别人都给出定义上百年了,大学生都学了几十年了。你自己另外换个名字把。我给你建议叫“功率的波动频率成分分析”。
那么我们必须先定义“功率谱”是什么。xukun977曾贴过一个(百度出来的),建议就用这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实在没想到一个如此简单的常识被搅到如此混乱,严重误导观众!!!

现在理解和这些大师交流有多困难了吧?

这些人胡搅蛮缠,东拉西扯,不走正路。
他们如鱼得水,是因为他们很多粉丝也不懂,把水搅浑就赢了。。

包括那个ROC,以及自然数之和为负数,很明显这些知识点是不能用小学到大一之间的数学来解释的,但人家就用中学知识玩,玩不通就骂人家是骗子。

和为负数的问题maychang看起来是承认了,只剩下H在嘴硬,天天提,一到H辩论形式不利,就提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已经说了N遍,“功率谱”不是功率的谱。

    某些人喜欢“自定义”,没救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你所给的式子针对的是信号幅度完全没问题,当初论述拍频时就采用过。但若换个角度,从功率看,可以发现那 ...

当然存在!
半径与角速度皆恒常,才能叫做 频率!

市电频率为 50Hz,如果套用射频的定义,就必须是 220V!
实际上,电网电压经常波动,甚至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你可以楞说这个 50Hz 不存在,但功率消失了吗,除非停电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再说一遍,基本常识:
两个信号线性叠加后不产生任何新的频率成分,包括所谓的“拍频”。“拍频”不存于 ...

频谱的 谱 相当于车速计显示的数字,
即使你不是恒速驾驶,车速计也会显示在此瞬间所对应的 实际时速,这个 实际时速 就是 频谱 的内容。

网友E:
可给我笑死了
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脸一点都不红

更直白的说法是:老子我说什么是对的,什么就是对的!
人家就靠这个座右铭闯荡21IC数十年。

此人已疯!

网友B:
@MayChang, 好吧,就按百度上@XuKun997抄的那个定义,您往下说,您老人家太倔了。虽然对老人要尊重,但也不能让错误说法蔓延。您要想想这些小辈可能都是科班出身。如果你去英文版wikipedia看这些方面的东东,说不定会看到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我写的东西

网友E: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好吧,就按百度上@XuKun997抄的那个定义,您往下说,您老人家太倔了。虽然对老人要尊重,但也不 ...

那你等着吧,他随便表达个意思,就是一星期时间写稿
正常人最多半个小时。

网友B:
引用 网友M:
慢工出细活,这是应该的,花一周算怏的,之前您不也等了一个月。换作是我写大概要半年,因为小学一丶二年 ...

“对于本题拍频最好能有实际电路。”-----还用得着在电工论坛贴这种简单电路?一个二级管、电容、电阻,小波放过,大波留下。

网友D:
都歇了吧,有这功夫干点什么不好!

网友N:
拍频是频率,因为符合频率定义。可被测量。
怎么才能测量这个频率?
时域方法:信号平方,低通滤波;
频域方法:信号平方,做FFT;
不管哪种,都是滤出我们想要的那部分。

信号A平方,就叫做瞬时功率吧,把瞬时功率这个信号B,做fft,得到B的幅度谱,把这个谱的bin平方,得到B的功率谱(不是A的功率谱),把每个bin处以频率分辨率的得到B的功率谱密度,无所谓,得到一个就够了。

前面HWM把每个中间变量明确定义一下就行了。就不用争论你的谱不是我的谱的问题了。要不然又吵起来:B的谱不是A的谱!
肯定不是啦。

网友O(2019-05-22):
又回来了,打字慢本不想说,熬不住,说几句。
我认为“拍频是频”,拍频波是否指这个包络线,这个包络线不管是上面的,还是下面的,还是上下之差,符合周期函数的特征。讨论得先给出拍频的定义,好像谁也没有给出拍频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