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NE5534在pspice下仿真错误

楼主(2019-03-05):
从TI官网下载的pspice模型导入后 相同的电路图在pspice和Multisim的仿真结果完全不同 求解

网友A:
可以的啊! 很好的啊!

网友B:
只用过Multisim仿真。。。。

网友C:
以pspice为准,multisim的结果完全不可信。

网友C:
看不清楚,好像是高阶带通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清楚,好像是高阶带通滤波器。

设计的是高阶带通 以前运放用的是LF356 性能指标不太好换的NE5534 但是换了运放出的波形完全不对啊 查了TI给的pspice模型的定义 引脚应该也没有连错 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