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电路,一个10KHZ方波怎么变成30KHZ或更高频率的方波

楼主(2019-03-05):
求一个电路,一个10KHZ方波怎么变成30KHZ或更高频率的方波,如何实现???????????
用触发器可以分频,但是要频率变大,这个怎么处理?

网友A:
tyw
@whtwhtw :文件好的,点击可下.不支持工具下.
下载不了了啊

网友B:
若是只要求整数倍频率,可以取出10kHz方波的二次、三次……谐波,放大、整形。
若是要求非整数倍频率,用锁相环,再分频……等等。

先仔细看看老tyw给你的电子书。

网友C:
检测两个边沿,再通过单稳态,就倍频了

@captzs :不太明白,能说的在详细点吗,比如什么器件
电稳有前沿和后沿两个触发端,可用二极管隔离直接输入。

网友D:
10K方波和之后的30K或更高频率的方波有什么关系吗?没有关系的话,直接用信号发生器产生你要的方波好了,如果有相位关系,那就用锁相环,比如4046加计数器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K方波和之后的30K或更高频率的方波有什么关系吗?没有关系的话,直接用信号发生器产生你要的方波好了,如 ...

有关系,就是触发波形比如说是10K,产生的波形为30K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测两个边沿,再通过单稳态,就倍频了

我是需要从低频变高频,不是从高频变低频。你这个好像是高变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是只要求整数倍频率,可以取出10kHz方波的二次、三次……谐波,放大、整形。
若是要求非整数倍频率,用锁 ...

谐波如何取出,能说的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谐波如何取出,能说的详细点吗,谢谢

使用一个带通滤波器即可。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关系,就是触发波形比如说是10K,产生的波形为30K

是仅要输入的三倍脉冲输出,还是要均匀的三倍频?
输入的频率范围是多少? 10K~10MHz?

网友F:
hhkdevs 2019-3-7 09:22 回复TA
@captzs :不太明白,能说的在详细点吗,比如什么器件

网友G:
CD4046锁相环 ,便宜经典

网友H:
锁相环是最好的解决方案,没有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点评):
@captzs[/b ...
图上的单稳态器件是什么,是555?

楼主(点评):
@captzs[/b ...
图上的单稳态器件是什么,是555?
是CMOS-4000系列的单稳,仿真的。 飞狐兄说锁相环,我不熟悉,不知道具体电路如何。如果简单,楼主可试试。  发表于 2019-3-20 17: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