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1m以上的无线通信

楼主(2019-03-05):
现在我想要实现在至少1m的通信距离情况下,读取传感器一端的数据,传感器想要做成无源的形式,能量由读卡器一端提供。
别人给了我一个ST公司的M24LR-DISCOVERY学习模块,他只能实现让10厘米左右的板通过无线供电测量环境温度的功能。我看他板上芯片的工作频率是13.56MHz,这个极限通信距离也就是几十厘米,想要实现1m的话需要800~900MHz的工作频率才可以,网上卖的模块多数都是类似于门禁之类的卡片或类似于条码的金属条与配套的读卡器,虽然距离可以保证但是看不出卡片一侧能带动多大的负载。
我看了一些低功耗的UHF-RFID芯片,虽然待机电流很低但是通信时要十几毫安甚至更大的电流才行。怕纯靠读卡器一侧提供不够用呢
所以我想问一下这种远距离通信能提供的电流都与什么因素有关?是芯片,天线还是其他因素?
另外有没有类似于ST公司的那种可以远距离通信的成品模块可以供我研究呢?

网友A:
这种应用可以参考车辆进出停车场用的蓝牙卡
另外,重点还是要看读取你的传感器数据需要多大的功耗和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应用可以参考车辆进出停车场用的蓝牙卡
另外,重点还是要看读取你的传感器数据需要多大的功耗和时间 ...

哦哦 主要是想弄一个模块测试一下 他能支持多大的功耗 但是不太会选呢 提远距离无线的倒是很多 可是涉及到无源的话 基本都是那种卡片或者圆形的塑料卡 我更想找的是那种成对的模块 请问可以指点下我应该搜索的方向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 主要是想弄一个模块测试一下 他能支持多大的功耗 但是不太会选呢 提远距离无线的倒是很多 可是涉及 ...

你搜索RFID电子标签、蓝牙门禁卡看看吧,像这类较远距离的通讯,一般都是只读取卡片的id,而不是传感器数据采集和传输。
个人觉得你的应用更适合采用低功耗的无线设计,设计的好一节电池也能用好几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搜索RFID电子标签、蓝牙门禁卡看看吧,像这类较远距离的通讯,一般都是只读取卡片的id,而不是传感器数 ...

哦哦 就是说这种远距离传输 还是要分两块来做 通信一块 无线供电一块 没有能同时实现这两种需求的模块咯

网友A:
你的这种通讯距离,我是没见过不用供电的。你可以考虑电池供电,或者其他的电量采集方式,比如太阳能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种通讯距离,我是没见过不用供电的。你可以考虑电池供电,或者其他的电量采集方式,比如太阳能等 ...

嗯嗯 好的 万分感谢 其实是领导让我查一查 看看有没有能不用电池的方式 单纯靠读卡器这头供电的方式 我本身对这方面了解的就不多 找了半天实在是找不到啊

网友B:
你还是用无线供电做,然后再做通讯

网友C:
无源模式做到1m,这个要先考虑供电方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