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机两端电压大于电源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9-03-05):
一个220v交流可正反转电机,有3条引线:这里先当作L+N1+N2(也可以L+L+N)。接线什么的就不说了,电机外壁上都有图案标示。
在通电的情况下。用万用表测电机L+N1这两条引线电压后,发现:
当电机正转,电压约为210~220v不等。
当电机反转,电压约为230v左右不等。
在通电的情况下。用万用表测电机L+N2这两条引线电压后,发现:
当电机反转,电压约为210~220v不等。
当电机正转,电压约为230v左右不等。
问题1:这是产生了感应电动势?还是说什么?这会造成什么影响吗?
问题2:是不是因为转子切割磁感线造成感应电动势。对于正转215v反转230v是不是可以大概理解为:本身电机两端电压(210v)正转切感应为5v,反转感应为20v?或者说应该怎么理解

网友A:
是什么电机,三相鼠笼电机?如果是,很有可能是:
1. 电机定子绕组线圈有局部短路,
2. 三相供电缺相(L、L、N)或(L、N、N),原本应该是(L、L、L)。

网友B:
他表述的就有问题。
交流电机分很多种呢,接线什么的凭什么不说,图上有,别人又看不见。

猜测,他说的应该单相电容启动电机。
里面有一个运行电容,串联谐振,电感上的电压当然会升高了。

网友C:
我家以前一台大功率磨粉机,启动瞬间,屋里开着的灯亮度都会跟着增加,然后就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