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无刷电机控制器单片机EN8F156

楼主(2019-03-05):
单片机EN8F156是目前电动车无刷电机控制器的主流控制芯片,它包括了无刷电机控制器的各主要输入、输出信号。该信号经过电阻的网络送入单片机,单片机根据该脚的电压信号变化,决定输出驱动信号的脉宽,从而决定电机的转速。
可编程的参考电压
  比较结果可直接输出
  低电压复位 LVR:2.0V/2.2V/2.8V
  低电压检测 LVD:2.0V2.4V/2.8V/3.0V/3.6V/4.2V
  两路稳压输出:
  每路分别可输出多达 32 档电压
  最多 14 个通用 IO,16 根芯片管脚
  14 个 IO 带独立上拉控制
  4 个 IO 带独立下拉控制
  端口变化中断,RA0~RA7
  支持在系统编程 ICSP
  支持在线调试,3 个硬件断点
  程序空间保护
  工作电压范围:2.0V~ 5.5V
  工作温度:-40~85C
  最大时钟工作频率:16MHz
  FSYS=8MHz: 2.0V~5.5V
  FSYS=16MHz: 2.7V~5.5V
  封装类型:SOP8,MSOP10,SOP14,SOP16

网友A:
感觉象是兼容 PIC16 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