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地的分类与不同地线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9-03-05):
地的分类与不同地线的处理方法

  “地”是电子技术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由于“地”的分类与作用有多种,初学者往往容易混淆。为此,笔者觉得有必要谈一谈电子技术中的“地”。

  一、 地的分类与作用

  1.信号“地”
  信号“地”又称参考“地”,就是零电位的参考点,也是构成电路信号回路的公共端,图形符号为“┻”。(1) 直流地:直流电路“地”,零电位参考点。(2) 交流地:交流电的零线。应与地线区别开。(3) 功率地:大电流网络器件、功放器件的零电位参考点。(4) 模拟地:放大器、采样保持器、A/D转换器和比较器的零电位参考点。(5) 数字地:也叫逻辑地,是数字电路的零电位参考点。(6) “热地”:开关电源无需使用工频变压器,其开关电路的“地”和市电电网有关,即所谓的“热地”,它是带电的,图形符号为“ ”。(7) “冷地”:由于开关电源的高频变压器将输入、输出端隔离;又由于其反馈电路常用光电耦合器,既能传送反馈信号,又将双方的“地”隔离;所以输出端的地称之为“冷地”,它不带电。图形符号为“┻”。

  2.保护“地”
  保护“地”是为了保护人员安全而设置的一种接线方式。保护“地”线一端接用电器外壳,另一端与大地作可靠连接。

  3.音响中的“地”
  (1) 屏蔽接地:音响系统为防止干扰,其金属机壳用导线与信号“地”相接,这叫屏蔽接地。
  (2) 音频专用“地”:专业音响为了防止干扰,除了屏蔽“地”之外,还需与音频专用“地”相连。此接地装置应专门埋设,并且应与隔离变压器、屏蔽式稳压电源的相应接地端相连后作为音控室中的专用音频接地点。

  二、 不同地线的处理方法

  1.数字地和模拟地应分开
  在高要求的电路中,数字地与模拟地必须分开。即使是对于A/D、D/A转换器同一芯片上两种“地”最好也要分开,仅在系统一点上把两种“地”连接起来。

  2.浮地与接地
  系统浮地,是将系统电路的各个部分的地线浮置起来,不与大地相连。这种接法,有一定抗干扰能力。但系统与地的绝缘电阻不能小于50MΩ,一旦绝缘性能下降,就会带来干扰。通常采用系统浮地,机壳接地,可使抗干扰能力增强,安全可靠。

  3.一点接地
  在低频电路中,布线和元件之间不会产生太大影响。通常频率小于1MHz的电路,采用一点接地。

  4.多点接地
  在高频电路中,寄生电容和电感的影响较大。通常频率大于10MHz的电路,常采用多点接地。

网友A:
要说地, 应该还有几个地线类型,  总结得不全面哦

网友B:
建议,不同种类地之间用0欧电阻相连

网友:
电路设计中地有三个分类:模拟地,数字地,屏蔽地。

网友C:
一般电路设计中的地线就是参考电压的基准

网友D:
开关电源电路中有两种地:大地和信号地

网友E:
电路中的地表示低电位端,并不是实际接地的

网友F:
接地就是将通信大楼的防雷接地

网友G:
将混合信号电路板上的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割开

网友H:
本质是一直的,就是数字地和模拟地都是地。

网友I:
平时在设计电路和画板子的时候都会碰到模拟地和数字地的选择问题

网友J:
模拟地、数字地是否需要隔离,如何隔离?

网友I:
数字地、模拟地互相会影响

网友B:
电源引入高频器件时用磁珠

网友H:
数字地一般来说是指数字电路类型集合的公共参考地,而模拟地也是类同之意

网友:
模拟地:模拟电源的地,一般是供电电源的地。数字地:数字电路部分的地

网友G:
能实现数字地和模拟地之间的隔离。

网友C:
各种不同电路模块中的信号不同

网友F:
数字电路零电位的公共基准地线。

网友D:
电源地主要是针对电源回路电流所走的路径而言的

网友E:
可以避免电路之间产生导电性电磁干扰

网友J:
数字地与模拟地之间不能混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