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PIC32MX795F512L 的USB读写MSD类问题

楼主(2019-03-05):
    在使用harmony配置完MSD(中断模式)。插入U盘,没有相应USB中断。有相关调试经验的大拿,或者有相关资料的请指点我一下。

网友A(2019-05-08):
肯定是Host啦,都插U盘了

网友B:
跟usb相关的例子看看官方提供的有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Host啦,都插U盘了

也可以自己就是那个u盘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跟usb相关的例子看看官方提供的有没有

是你自己创建的工程?还是测试的Microchip官方例子(harmony\v2_06\apps\usb\host\msd_bas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