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简易的无线充电器发射座电路问题

楼主(2019-03-05):
我想做个简易的无线充电发射电路,在机器没有放到座上时自动关闭输出,有机器放到无线充电座上自动打开
开始无线充电,怎么检测这个机器放到座上,搞过无线充的朋友给个思路

楼主:
补充下:

是用5V输入,充电时电流是0.35A, 机器没有放到充电座的电流有0.1A电流,怎样检测有机器放到这个充电座?

其实主要的问题是当电池充满后,后面的充电电路自动切断了电池充电的回路,造成接收端的电压升高到30V,

整流二极管很高的反向电压,二极管过热(有损坏的),且充满电后,机器没有拿开,充电电流有0.3A ,跟

电池在充电时输入电流0.35A差不多

网友A:
不走Qi协议,可以参考Qi协议里的通信方式ASK和FSK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补充下:

是用5V输入,充电时电流是0.35A, 机器没有放到充电座的电流有0.1A电流,怎样检测有机器放到这个 ...

我也想学习一下无线充,不知道有没有大师能帮助一下。这图是无线充接受端电路,谁能分析如何工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学习一下无线充,不知道有没有大师能帮助一下。这图是无线充接受端电路,谁能分析如何工作吗? ...

你这个图中,线圈接到哪里? 能不能发出完整些的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学习一下无线充,不知道有没有大师能帮助一下。这图是无线充接受端电路,谁能分析如何工作吗? ...

MOD引脚开关MOS发送耦合信号,TX端解码接收后调整发射功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MOD引脚开关MOS发送耦合信号,TX端解码接收后调整发射功率

然后呢,这个图怎么工作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图中,线圈接到哪里? 能不能发出完整些的图

我也没有完整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然后呢,这个图怎么工作的?

你这边要测输出电压和电流,然后通过MOD反馈给TX调整发射功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学习一下无线充,不知道有没有大师能帮助一下。这图是无线充接受端电路,谁能分析如何工作吗? ...

这个电路有4个要点:
1.接收端线圈的电压一个正弦波,正半周经过D1,负半周经过D2,以达到整流的作用,类似于将交流电变成电流电,经过整流后,往往电压过高,所以C10电容的外围得加一个降压电路给负载供电。
2.mos脚的作用是用于与无线的发射通信。通信内容是将负载的接收的功率与负载带载情况发馈到发射,发射端收到通信信息到,调整发射功率,负载才能达到电佳工作效果
3.mos接收端的通信无线充走的是FSK,通过MOS以2K的频率发射出去。
3.第4个就是请叫我大师

网友D:
无线发射与接收之间有通信,所以先把通信过程设计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无线发射与接收之间有通信,所以先把通信过程设计好

大师好“_”

网友E:
你的是什么机器?

网友F(2020-06-15):
加我QQ290056173,我空间里有你想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