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5535 GPIO口控制

楼主(2019-03-05):
各位大神,我参考c5535开发板画了一个板子,然后参考csl例程将IO口配置成输出,仿真时查看寄存器值是按照我的程序配置的,但是用示波器量IO口没有任何变化。请问我该怎么办去排查问题,会不会是硬件问题?毕业设计感觉自己要凉了,恳请大神指导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先还是排除硬件问题吧, 比如焊接有没有问题

网友B:
板子上电后  能够正常连接JTAG并且可以下载bit    就基本没问题

网友B:
如果还是某个IO不受控  建议更换IO口再试试   如果还是不行那就是代码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还是某个IO不受控  建议更换IO口再试试   如果还是不行那就是代码的问题了 ...

您好,板子可以仿真,能够正常连接JTAG,但是只能仿真一次,然后第二次就提示Device core was hung.,需要断电重连。我尝试了几个不同的IO口,都不受控制。我是仿照CSL库里面的一个GPIO例程改写的程序,您方便给个邮箱吗,能把代码发给您帮我看一下有没有问题吗?谢谢!

网友B:
看样子板子有问题  也就是程序一运行     由于功耗不够或其他原因导致核被挂起了

网友C:
应该是板子的问题,仔细检查下焊接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