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忙解答高压母线绝缘检测

楼主(2019-03-05):
各位大神,图中注入直流脉冲信号是怎么实现绝缘检测的   运放部分电路没有看懂???

网友A:
图中哪有什么运放?图片也看不清楚

网友B:
至少搞个清晰点的图吧,
你哪里没明白?

网友C:
主要不就是那几个光耦吗   有什么不理解的

网友D(2019-09-10):
运放电路都没有,怎么分析,怎么用这么多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