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用LTC6269-10运放放大0.1uA,50MHz电流

楼主(2019-03-05):
用运放放大大概0.1uA,10-70MHz电流,使用反馈电阻20KΩ电阻,经过计算带宽大约80M,满足设计要求,噪声峰峰值大概6-7mV,较大,导致信号被淹没,如何减小这个噪声?(光电二极管测光强实验)
运放4G增益带宽积,极低的电流电压偏置,将不必要的电阻都去了以减小热噪声和环境拾取噪声等等,还有上述6-7mV噪声,从哪儿来的。
目前这噪声有可能是二极管的漏电流和运放输入端(高阻抗)拾取的噪声,但是还没测试,因为以前没做过,不太清楚怎么弄,需要点时间,有没有有经验的工程师们来帮忙解答一下,十分感激!

楼主:
图片好像发不出来,有没有工程师大哥设计过类似的运放?

网友A:
要寻找噪声的来源. 元器件噪声, 电源噪声, 环境噪声, 地线问题等

网友B:
这个相当难搞。LTC6269的失调电流Ios、偏置电流Ib差不多也是0.2uA,频率50MHz如此高。楼主给出信号源具体情况(内阻,信号波形,等等)再说。

网友C:
你怎么知道噪声是20mV?

网友D:
你这个主要是运放的噪声就这么大,这可搞不掉。我用的是ltc6268-10,用来做激光测距的跨阻,电阻20k,噪声比你的小,但增益也小。
你100k,带宽确认过50MHz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寻找噪声的来源. 元器件噪声, 电源噪声, 环境噪声, 地线问题等

你好,噪声来源我已经确定了一部分,一个是电阻的热噪声,我去掉了不必要电阻,噪声降低到了6mV峰峰值左右,电源纹波较大,10mV左右,我在光电管反向偏置放了滤波电路,尽力减小噪声。应一个噪声可能是光电管的漏电流和环境的噪声,这个我会考虑用聚四氟乙烯处理和guard line处理,元器件本身的噪声极低,还有噪声可能就是运放的输出端拾取的噪声。
谢谢您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相当难搞。LTC6269的失调电流Ios、偏置电流Ib差不多也是0.2uA,频率50MHz如此高。楼主给出信号源具体情 ...

6269的失调电流和偏置电流是fA级别,你确定咱俩用的是同一款放大器吗哈哈,而且反馈电阻我改为20K,因为实际上信号频率是10-70MHz,用20K电阻带宽80M,满足我的设计~
谢谢你的回答啦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出入两路径要隔离开來,但阻抗宜用低的。电源旁路要良好。电源不要有漣波。 ...

对,这点我也考虑到了,准备做这方面处理,6269的输入阻抗很大,变不了,所以我只能尽力减小输入端噪声。
谢谢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怎么知道噪声是20mV?

无光强输入,观察示波器,峰峰值大概在20mV,不过现在我已经降低到了6-7mV,还需进一步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主要是运放的噪声就这么大,这可搞不掉。我用的是ltc6268-10,用来做激光测距的跨阻,电阻20k,噪声 ...

你好,100k确实达不到50M,我改为了20K,带宽达到了80M,满足我的设计要求。这个运放本身的噪声其实挺小的,你用的是6268,还是有点不太一样,不过我觉得噪声应该也不会太大,起码不可能达到1mV的大小吧~
谢谢你的回答哈哈

网友F:
这个好像有难度,等看结果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好像有难度,等看结果学习下。

等调好了在这里说一下处理噪声的细节,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相当难搞。LTC6269的失调电流Ios、偏置电流Ib差不多也是0.2uA,频率50MHz如此高。楼主给出信号源具体情 ...

信号源是个光电二极管用来接收光强信号,你说的信号源内阻指的是光电二极管的shunt resistance吗?在10mV反向偏置下是50GΩ,这是datasheet给的数据,没有给正常反向偏置下的阻值。信号是40MHz正弦载波,加上30MHz以内的信号,所以信号范围是10-70MHz,确实挺高的,不太好弄,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无光强输入,观察示波器,峰峰值大概在20mV,不过现在我已经降低到了6-7mV,还需进一步降低~ ...

示波器测量的不能算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测量的不能算数.

那应该如何测量呢?麻烦给个方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应该如何测量呢?麻烦给个方法?

使用毫伏表和信号发生器。 毫伏表测量噪声,然后测量信号发生器。获得一样的读数,以信号发生器输出电平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毫伏表和信号发生器。 毫伏表测量噪声,然后测量信号发生器。获得一样的读数,以信号发生器输出电平 ...

确实是个好方法,这个方法获得的是噪声的有效值。观察示波器能看出大概的峰峰值,除以一个系数虽然也能得到有效值但是你这个方法更好些,感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