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打火接负载后电源电压不稳定

楼主(2019-03-06):
最近做了一个简单的高压打火电路,采用3.7V锂电池供电,通过DC-DC升压到5V给单片机供电,5V再通过变压器经单片机控制升压到3000V左右,不接负载的时候后整个电路的工作是正常的;接上负载后电池电压、5V电压都有干扰,都会被拉高或拉低(电池电压最低会被拉低到差不多 0V,最高会被拉高1-2V左右),这时单片机死机,自动复位,请问这时什么原因引起的,是高压干扰,布线有问题,还是电池带载能力不够(电池改用直流稳压电源也是一样的问题,打火时系统电流1A左右,电池电流最大1.3A,我用两个电池并一起供电一样问题)?

楼主:
请问有大神知道吗

网友A:
干扰问题

网友B:
加隔离,打火瞬间产生的电磁干扰很大

网友C:
把你的图贴来看看
单片机5V 升压5-3000 你有没有做隔离?

网友D(2020-09-23):
不发图怎么看东西及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