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问如何烧写8引脚的STM8S001J3?

楼主(2019-03-06):
最近在测试8引脚的STM8S001J3,使用官方STVD,总是提示无法通信。因为该芯片无独立的NRST引脚,官方也没详细的解释。请问有谁有过这块芯片?是怎么接线烧写程序的?谢谢!
我的接线:
1-null
2-GND
3-接一个1uF电容到引脚2
4-Vcc=3.3V
5-NULL
6-NULL
7-NULL
8-接烧写器ST-LINK/V2的SWIM脚

烧写软件为st官司网最新版, 版本:3.4.1

网友A:
这个芯片使用 SWIM 引脚就可以了。

网友B:
nrst不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nrst不接就行了

NRST是不接,可用STVD怎么都写不进去,总是提示通信出错,难道对烧写器有要求?我用的是普通淘宝买的ST LINK/V2

网友C:
如果芯片是空白的,不应该会这样。
PIN4电源脚加滤波电容了吗?

网友D:
芯片的第8脚跟NRST脚是复用的,上电后你的程序里在配置使用NRST脚之前,延时个5S左右。
这样烧录时就方便连接了。
芯片数据手册上有说明。 Recommendation for SWIM pin (pin #8) sharing 。。。。。

网友E:
还没有玩过八脚产品呢

网友F:
收藏以备后用

网友G:
楼主解决了吗。碰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H:
感觉是STlink的问题,STVD报错的界面截图上来看下。
现在淘宝上卖的STlink,很多都是仅支持STM32的,不一定支持STM8。

网友I(2020-02-20):
引用 楼主:
NRST是不接,可用STVD怎么都写不进去,总是提示通信出错,难道对烧写器有要求?我用的是普通淘宝买的ST L ...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J:
最好用正版的stlink,正版的每次都好使。价格很便宜的盗版的,可能有的做的不好。我是用 swim和gnd就能烧写,没出过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