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T6 低功耗的问题

楼主:
我做一款产品,需要低功耗,芯片是STM32F103C8T6.板子上有一个STM32F103C8T6芯片,一个蓝牙模块,10个按键,一个指示灯。
用CR2032供电。
不加低功耗功能时,一天就把电耗完了。
后来加了低功耗睡眠模式,程序如下:
int main(void)
{
        u8 **;
        long int i;
        char flag=0;
        Stm32_Clock_Init(9);                    //72MHz
    //IWDG_Init(6,800);               //看门狗初始化,256分频,800计数,复位时间5s
        CPU_Init();                     //CPU初始化
        VAR_Init();                                                //变量初始化
        Timer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usart1_init(115200);                        //串口1初始化
        usart1_init(9600);
        usart2_init(115200);                        //串口2初始化
        InitKeyboard();

        。。。。。。。。。。。。。。。。。

可是试验了一下,还是一天就把电耗完了。高手给看看,哪里有问题?谢谢!

网友A(点评):
你这软件写错了,wfi 指令本身进不了最低的功耗模式。在进入之前需要将ARM mcu 内核 的 SLEEPDEEP位置1.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用的是睡眠模式。

网友B(2019-03-06):
低功耗要考虑的东西太多
内核只是一方面。
外围更重要。蓝牙待机电流?LED是否亮着?IO电平是否合理?是否频繁唤醒?……要在进入低功耗时分别测量整机电流、各项电流看哪里不符合设计目标

楼主:
LED只有按键按下的时候亮,定时器50ms唤醒一次。

网友C:
引用 楼主:
LED只有按键按下的时候亮,定时器50ms唤醒一次。

要电池供电,这芯片不行需换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电池供电,这芯片不行需换芯片

换什么芯片?

网友D:
也可能是外部电路耗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可能是外部电路耗电了。

这是原理图,看看哪有需要改进的。谢谢!

网友D:
那些按键的上拉电阻是多少,这个肯定是在耗电的。还有那个LED是不是一直都亮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些按键的上拉电阻是多少,这个肯定是在耗电的。还有那个LED是不是一直都亮着 ...

LED灯是按键按下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些按键的上拉电阻是多少,这个肯定是在耗电的。还有那个LED是不是一直都亮着 ...

上拉电阻10K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原理图,看看哪有需要改进的。谢谢!

蓝牙模块需加电路控制电源切断,STM芯片换L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牙模块需加电路控制电源切断,STM芯片换L系列

那应该怎么加电路控制电源切断呢?什么时候切断?什么时候供电?我是菜鸟,请明示。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应该怎么加电路控制电源切断呢?什么时候切断?什么时候供电?我是菜鸟,请明示。 ...

进入待机模式(低功耗)前切断蓝牙模块电源,唤醒后再打开
一般用MOS管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入待机模式(低功耗)前切断蓝牙模块电源,唤醒后再打开
一般用MOS管即可
...

ningning_21大神,我加了个MOS管,这样可以吗?我是菜鸟,不太会用Mos管。谢谢!

楼主:
我仿真了一下,可以了。

网友E:
手机电池也是一天,这可以了

网友F:
CR2032不适合STM32

网友G:
这个低功耗的话,这个单片机不是太适合,可以用stm32L系列的功耗低

网友H:
你这个要全面的测试和规划,希望的待机时间;电池容量;各部分电路消耗;
你电路里最耗电的就是兰牙,根本上还是不知道用户什么时候会连接,这个问题能解决就省一大块.

网友I:
主要耗电的方面比较多,还得看外部电路,可以找代理商推荐其他型号代替

网友J:
低功耗需要考虑的东西太多了,需要硬件和软件结合,设计的时候就应该考虑

网友:
实测下那部分电路耗电再看怎么解决吧,这个系列的芯片也不适合做低功耗应用

网友K:
蓝牙、芯片功耗不小,50ms扫描一次时间太短了,扫描按键程序一直在运行吧,建议用户按一下按键退出休眠模式,进入蓝牙连接模式,其它时间让它休眠,搞一个自动检测连接,就意味着要一直搜索设备,不耗电才怪呢,考虑换个容量大点的电池

网友A:
这个毫安级别的耗电,CR2032受不了。

你得用这两种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毫安级别的耗电,CR2032受不了。

谢谢!

网友L:
接万用表,内核调到低功耗,一个引脚一个引脚的看,电流就是几uA,几uA的省出来的。

网友M:
50ms唤醒也太快了

网友N:
看了下你的代码,你这里从来不看STM32的参考手册吗?手册里面难道是这样实现低功耗的?

网友O:
楼主啊,不光是单片机在耗电,还有蓝牙模块呢。其实你查五资料,它的耗电量不少呢

网友P:
亲首先要确认哪里功耗高了

网友Q:
在焊接的时候把外围的舍弃掉 然后一块一块往上焊接 确认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