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audio

楼主(2019-03-06):
IO, USB, sam, TE, RAM

最近做个一个USB声卡,48K16位的已经实现,现在准备做成24位的,除了修改描述符,还需要修改什么吗?求路过的大佬给讲讲!谢谢
  0x0B,                                 /* bLength */
  0x24,      /* bDescriptorType */
  0x02,          /* bDescriptorSubtype */
  0x03,                /* bFormatType */
  0x02,                                 /* bNrChannels */
  0x02,                                 /* bSubFrameSize :  2 Bytes per frame (16bits) */
  16,                                   /* bBitResolution (16-bits per sample) */
  0x01,                                 /* bSamFreqType only one frequency supported */
  SAMPLE_FREQ(USBD_AUDIO_FREQ),         /* Audio sampling frequency coded on 3 bytes */
把这段描述符修改成了
  0x0B,                                 /* bLength */
  0x24,      /* bDescriptorType */
  0x02,          /* bDescriptorSubtype */
  0x03,                /* bFormatType */
  0x02,                                 /* bNrChannels */
  0x03,                                 /* bSubFrameSize :  2 Bytes per frame (16bits) */
  24,                                   /* bBitResolution (16-bits per sample) */
  0x01,                                 /* bSamFreqType only one frequency supported */
  SAMPLE_FREQ(USBD_AUDIO_FREQ),         /* Audio sampling frequency coded on 3 bytes */
除了修改这段描述符,其他的描述符或者其他的还需要修改吗?

网友A:
另外还有:
1. 配置描述符中的ISO EP端点描述符MaxPacketSize要改大。
2. 单片机实际使用的ISO EP MaxPacketSize要改大。
3. PCM音频数据格式变化了,AD/DA接口数据格式也要同步更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还有:
1. 配置描述符中的ISO EP端点描述符MaxPacketSize要改大。
2. 单片机实际使用的ISO EP MaxPacke ...

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我们是上海铱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精密器件研发、制造、销售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目前主要产品有通讯类连接器件和声学器&震动马达等。
欢迎登陆公司官网:   http://www.eastin8.com/

期待能有机会为您服务,实现共赢。谢谢!
QQ 3379202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