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SPI与W25Q16flash芯片通讯问题

楼主(2019-03-06):
最近通过MCU的SPI对flash芯片进行读写。其中片子有这样一段话,SPI的DI(写操作)输入时在CLK的上升沿,DO(读操作)是在CLK的下降沿。那么我进行SPI配置的时候,只能配置一次上升沿还是下降沿进行读取数据。这样难道在每次读写转换的时候,重新修改配置吗?

网友A:
配置一次就可以,这个是配置的规则

网友A:
规则设定好了,后面就一直按照这个规则了。

网友A:
除非你想修改这个规则,需要重新设定。

网友B:
这种配置一次就好吧

网友:
你肯定是只能配置一次。

网友:
还有这个配置成什么,要看你的这个SPI外挂芯片是什么协议。如果是上升沿读取,你就要让单片机的设置成上升沿,就这样。

网友:
这是存储芯片为了适应单片机的SPI协议的设定。看你单片机的SPI是哪种形式。然后这边设置一致就行了。

网友C:
程序搞定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