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9-03-06):
其中power off是单片机引脚信号,power_en控制电源芯片的使能脚,求其工作原理,这个是一键开关机电路。

网友A:
每按一下,会给出一个负脉冲然后跟着一个正脉冲在power_en线。。。

网友A:
似乎总是开机,不能关机,但是中间给出一个掉电时间。

网友A:
失败的设计。用了大量元件,但是目标没有达成。

网友B:
估计是按键按下之后,电源工作,同时U13输出1个信号维持开机,单片机工作后输出高电平维持开机,U13失电不工作,关机由软件控制

网友B:
能正常工作吗?感觉怪怪的

网友B:
是想实现短按开机,长按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按键按下之后,电源工作,同时U13输出1个信号维持开机,单片机工作后输出高电平维持开机,U13失电不 ...

开机后有单片机维持高信号,可以软关机也可以长按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正常工作吗?感觉怪怪的

可以正常工作,这是一款产品的电路图

网友B:
电源芯片的片选脚是低电平时为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芯片的片选脚是低电平时为开启?

仔细看了下原理图,发现nrst脚其实也是一个输入的,开始时候Q31不工作,电路断开,power_en不输出,按下按键,q31导通,由于u13为延时芯片,所以q32不工作,power_en输出高电平,后续打开单片机,单片机控制nrst输出高电平,当u13时间未到时断开开关,q31截至,电路正常工作,若u13时间到而为松掉开关,q32导通,power_en接地,变为低电平,主电路停止供电。这原理简直反人类,绕了很远。。。。

网友C:
照行情,几个电容价格都顶一片小单片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