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OC_Keil插件怎么选择路径?

楼主(2019-03-06):
(无正文)

网友A:
问问大佬吧!!!!!

网友B:
赛元SOC Keil在安装过程中会自动默认选择路径的。安装步骤可参考SC LINK使用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赛元SOC Keil在安装过程中会自动默认选择路径的。安装步骤可参考SC LINK使用说明。 ...

有可以选择界面吗?不要自动的,有两个版本的MDK,要装两个路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可以选择界面吗?不要自动的,有两个版本的MDK,要装两个路径

您可以截个图看一下你那边的情况吗?或者您两个都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