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的ADC问题

楼主(2019-03-06):
谁用过这个芯片的内置ADC做过采集?感觉这个芯片的ADC噪声不小啊,最高采样速度下有10mV以上,做了数模隔离也不行。
有谁用过的说说,噪声一般都多大?

网友A:
问问大佬啊!!!!!

网友B:
楼主的电压基准用的什么

网友C:
做一下滤波试试呢

网友D:
ADC采样的噪声和信号源的噪声以及基准电压都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C采样的噪声和信号源的噪声以及基准电压都有关系。

基准就是3.3V稳压,自己采自己满度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电压基准用的什么

基准就是3.3V稳压,自己采自己满度电压.

按道理说这个情况下就不应该有很大的抖动,因为即使基准不稳定,有噪声,采集到的电压波动也是同步的.所以得到的数值应该比较稳定才对.

网友E:
如果要测量 ADC 噪声, 最好先尽量降低基准噪声, 电源噪声和信号噪声到不影响测量结果哦

网友D:
噪声并不一定是同步的,AD采样有延时的,有噪声的话还是会影响测量的

网友F:
估计是你的电源影响 用电池加ldo试如果正常就要处理电源部分然后再考虑信号的滤波

网友G:
你先用电池供电测试,看看是不是电源引进的干扰

网友H:
引用 楼主:
基准就是3.3V稳压,自己采自己满度电压.

按道理说这个情况下就不应该有很大的抖动,因为即使基准不稳定,有 ...

保证参考电压的稳定是必要的。

参考电压的波动会明显影响转换结果。

网友I:
你好,请问你的ADC是多路采集吗

网友B:
10mv确实不小了

网友J(2019-04-12):
一般是REF电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