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请教关于FT232RL无法识别的问题

楼主(2019-03-06):
最近采购进来一批FT232RL的芯片,发现个别芯片连接XP系统的电脑可以识别到驱动,一些则是显示无法识别USB设备,然后识别得了驱动的芯片去win7跟win10系统的电脑又无视识别了,要么就是下载不了驱动,这种问题应该如何解决,求各位大神帮忙解答下

网友A:
等大佬吧!!!!!

楼主:
有大佬帮解答下吗

网友B(2019-07-05):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在XP上能识别驱动正常使用,在WIN7上一点反应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