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 各个系列封装对应能够输出多少路PWM

楼主(2019-03-06):
关于STM32 各个系列封装对应能够输出多少路PWM,各位大哥 大姐 有谁有文档 ,给一下小弟呗~

网友A:
这个最好看手册吧

网友B:
这个没有   可以自己去查找手册

网友C:
可以去官网进行查询吧

网友D:
可以去查一系列的手册说明,上面都很清楚

网友E:
看选型手册呀

网友F:
使用 CUBE 手册 查一下!

网友F:
应该是和定时器的资源成对应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使用 CUBE 手册 查一下!

我用cube 生成工程直接看的,datasheet 实在数得头都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