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竟然发现两块小电瓶正负极标反了!!!

楼主(2019-03-06):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是被充坏了,极性反了

网友B:
铅酸电池的正负极都是铅,反向也能充电,但因为物理结构差异,容量不是一个数量级的,而且可能是无法逆转的,反向充了电池就坏了。

网友B:
也可能是串联使用,容量小的在放电完之后被反向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