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码开关异常问题

楼主(2019-03-06):
板上用到几个NKK的拨码开关,型号JS0404FP4-S,测试中发现某些开关在“ON”的情况下测试处于“OFF”的状态,更有甚者是处于中间电平状态,应该是开关损坏,这种问题是什么造成的,有没有办法解决

楼主:
SMT过程中,温度过高是否会有影响

网友A:
把其它电路断开,看看开关的电阻是多少,没有数据就没有说服力。
也许是你的电路设计有问题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SMT过程中,温度过高是否会有影响

焊接后出现异常还是用户使用后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其它电路断开,看看开关的电阻是多少,没有数据就没有说服力。
也许是你的电路设计有问题呢。 ...

我把拨码开关拆下来测试,大部分无论拨到ON还是OFF都不导通,电阻无穷大。而某些脚测试时发现阻值并不稳定,在拨动的时候时断时通。电路很简单,开关一端全部接地,另一端直接接单片机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接后出现异常还是用户使用后损坏?

找SMT厂做的,来料检时发现的,目前只发现这一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把拨码开关拆下来测试,大部分无论拨到ON还是OFF都不导通,电阻无穷大。而某些脚测试时发现阻值并不稳 ...

估计开关材料欠佳,焊接时间过长软化变形,造成开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SMT厂做的,来料检时发现的,目前只发现这一例

或许开关焊接时受热变形导致开关触点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开关材料欠佳,焊接时间过长软化变形,造成开路.

好的,谢谢t叔,下图为拨码开关推荐回流焊曲线:

下面为厂商回流焊曲线,经询问,这块板最高温度240℃,持续时间在20~30s:

似乎也都合情合理

网友D:
说不定遇到各别次品

网友D:
只能加加强这批次的抽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能加加强这批次的抽查

个别次品也太蹊跷了,只在一块板上出现了这类问题,而且一块板上有两个SW3和SW5有问题,且4路每一路都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t叔,下图为拨码开关推荐回流焊曲线:

网友E(2022-04-29):
您好我们是专业做拨码开关,您这个问题应该是过高温之后不耐高温,阻抗过高造成的导通不良。可以加V279616468

网友F: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拨码开关另一接地,  另一端口接单片机 IO  置为输入 并开启弱上拉,  拔3个一般没什么问题 ,偶尔会有一块板拔一个就不行了,  拨4-5个 单片机有故障了,  一个都不拔就没问题,     我查了芯片 上拉电流 单个最大 450uA   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G:
除了焊接温度过高还有一种可能,上面的薄膜应该最后撕掉,如果清洗之前撕掉,那么清洗工艺中可能有脏东西进去导致无法良好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