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103 最高PWM分辨率请教

楼主(2019-03-06):
GD32E103如果跑120M时钟频率,PWM的计数时钟能否跑120M?或者说有无更高性价比的型号能实现高分辨率PWM

网友A:
看APB2总线速度, TIMER0 T7 T8~T10 定时器的时钟都可以到120M的哦。IO有个速度2M 10M 50M MAX档次。

网友B:
这一块的不是跟主频率相关系的么?

网友C:
PWM 的技术肯定是不行的哈

网友C:
是说计数的,,,这个跟主频率还是有些差异的,不可能直接达到主频率的

网友D:
一般来说,PWM肯定是没法那么高的,因为IO翻转的速度达不到那么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WM 的技术肯定是不行的哈

是的,PWM速度相当于IO的翻转,达不到那么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说计数的,,,这个跟主频率还是有些差异的,不可能直接达到主频率的

是的,即使外设的主频可以那么高,可是实际用的是库操作,达不到那么高的速度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APB2总线速度, TIMER0 T7 T8~T10 定时器的时钟都可以到120M的哦。

用寄存器操作的话,可以更接近,库的话,估计会差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