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T6低功耗的问题

楼主:
我做一个项目,用到低功耗,现在用的片子是STM32F103C8T6。
程序我是这样改的:
Stm32_Clock_Init(2);
晶振是8M,2倍频,也就是16M。
system_stm32f10x.c里这样改的:

结果程序下进去以后,按键反应异常。
原来72M的时候正常,我按键是定时器中断检测,10ms。
现在需要按得时间长了。
按得时间短了没反应。
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到底是因为进入低功耗的原因,还是因为降到16M,
导致定时时间变了呢?请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2019-03-08):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A:
怎么不用库函数;
寄存器操作看起来太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用库函数;
寄存器操作看起来太累

定时器时钟没有重新配置的原因。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7200-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1600-1);
这个改成1600就好了

网友B:
恭喜楼主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C:
时钟改变之后,定时器需要重新配置才能保持定时时间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