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STM32采集PWM电压数据

楼主(2019-03-06):
方案:峰值是24V 1000个脉冲每秒的PWM波形,通过一个高速光耦再分压至3.3V输入到STM32里。
请教下各位大佬,STM32的IO口能不能采集到这个频率的电压,求建议,求指导,谢谢

楼主:
欢迎各位大佬留言指导,小弟万分感激

楼主:
没有看我发的贴吗

网友A:
肯定能采集到

网友B:
1.24V通过高速光耦再分压采集其峰值,光耦的作用是?此处不明白。
2.启动STM32的输入捕捉功能,能获知其频率及上升或下降延,然后开启AD采集其峰值是可以实现的,10ms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4V通过高速光耦再分压采集其峰值,光耦的作用是?此处不明白。
2.启动STM32的输入捕捉功能,能获知其频 ...

因为板子后期是可能会让非专业的人使用,防止接错线烧毁单片机
AD采集到的只是峰值电压对应的AD值是吧。我是希望能通过一个IO口采集到这个PWM的波形

楼主:
引用 楼主:
因为板子后期是可能会让非专业的人使用,防止接错线烧毁单片机
AD采集到的只是峰值电压对应的AD值是吧。 ...

刚刚查了一下捕获功能相关资料,好像这个已经能满足我的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