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产品/SiC] 请教芯片型号?

楼主(2019-03-06):
我在一块板子上看到有颗Microchip的芯片,丝印3301B   824Y2J的字样,封装是MSOP8的,请问下论坛各位大神可知道这颗芯片的型号吗,我查了很久也没有查到哦?

网友A:
不知道啊,这信息是查不出来的。

网友A:
不如拍个照,然后测一下断开特性分析,先看是不是单片机。

网友B:
这让我们很难猜哎....

网友C: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MCP3301-BI/SN

ADC Single SAR 100ksps 12-bit+Sign Serial 8-Pin SOIC N Tube (Alt: MCP3301-BI/SN)

网友D:
MCP3301-BI/MS     应该就是他了!

网友E:
可以根据外围电路分析芯片功能,再定位到型号

网友F:
应该就是MCP3301了

网友:
MCP3301,MSOP是表示封装